新手求助塞斯纳加大翼展

楼主(2016-06-03):
买的塞斯纳是1米翼展的  太快了  首飞就摔了  然后我自己做了个1米4翼展的kt板机翼  请问不改变机身的情况下  单独加大翼展可以吗?

楼主:
不用问了  死活飞不起啊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只要动力够砖头能上天

网友B:
把机翼加个上反角,降落的时候会变慢

网友:
不是翼展大小的问题,估计是翼形的问题。

楼主:
轻木机伤不起啊   求推荐特别慢特别慢的机型  而且最好能自己制作的飞机  最好能有图纸  我入魔以来除了成品机做了2架飞机都是照葫芦画瓢做的 全摔了  严重打击了我的信心  这次我吸取教训 还是按照图纸来弄吧

网友:
只要马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机翼加个上反角,降落的时候会变慢

大神你好  请问能简单介绍一下 上反角的作用  以及角度多小对飞行的影响?  实在摔够了  入魔已久还未爽飞  自认耐心和制作手法没问题 理想很完美但现实很骨感啊  真摔啊 稀碎啊!!!

网友C:
想要慢就把机翼做的宽一点,20厘米左右,长度80到一米都行,翼型厚一点,最好再加点上反角!慢的你都想用手去接!

网友:
动力不够吧

网友:
飞f3p的板机吧,绝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慢就把机翼做的宽一点,20厘米左右,长度80到一米都行,翼型厚一点,最好再加点上反角!慢的你都想用手 ...

根据黑匣子慢放  起飞时驾驶员心跳太高  而且机翼做的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的平衡

重点是好像起飞时升降舵拉狠了  飞机垂直了 我慌了 就松了油门了 结果是电机 机头碎了

网友:
为什么要改机翼呢,塞斯纳可以飞很慢的,我入模时飞了两次塞斯纳后反而就觉得塞斯纳太慢了,所以不要动飞机上的心思,如果连塞斯纳都觉得太快怎么练飞行技术??

网友:
首先你要练好模拟器,建立飞行概念,以及条件反射。不然必炸。赛机并不是新手首选,你可以先飞飘飘机之类的,能飞起来了有了信心再飞别的。

网友:
1米的塞斯纳状态调整好一样好飞,我初学的时候就是先飞1米的,再飞1.4米的,当然1.4米的更好飞,以至于我一直坚持1.4米是最好的初学机
还是去整个1.4米的吧,设计合理,只要装配仔细了,几乎不用微调。

网友:
塞斯纳飞不好的话就没好飞的飞机了!自身找原因,别怪鸡鸡

网友:
塞机好飞啊

网友:
只要翼型选择得当,加大翼展毫无问题

网友:
133包邮的冲浪者不错啊,保证你一点问题都没有,看我的首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网友:
在遥控器里调整升降舵和副翼舵量,减少一半。拉升降就垂直说明一是动力足够用,二是头轻。在机头配重60g试一下,或者垫高机翼后沿。最重要的是把模拟器练好,至少在模拟器上能安全降落吧。再找一个足够宽畅平坦的场地,人少、微风条件下试飞。

网友D:
试飞前在地面跑直线,能够跑好直线,就能顺利加速,速度够了基本自己就飞起来了,最多轻拉一下升降。kt板做机翼,一是不够精确,二是太重;重的飞机降落速度就得快,更不容易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飞前在地面跑直线,能够跑好直线,就能顺利加速,速度够了基本自己就飞起来了,最多轻拉一下升降。kt板做 ...

好的谢谢你和楼上得回答   下一步把机翼做成克拉克Y型 带3度上反角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动力够砖头能上天

说得对

网友E:
冲浪者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浪者慢

买了  今天到货  摔的我有点害怕了

网友(2016-07-05):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请问能简单介绍一下 上反角的作用  以及角度多小对飞行的影响?  实在摔够了  入魔已久还未爽 ...

不知道你飞了没有,没时间上这个论坛,不好意思没有尽快回复~翻以前的帖子知道你的飞机是加大了翼展的,那么重量就会加大,导致电机拉力不够,建议你更换2216的电机。上反角的作用在于飞机运动过程中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因为有个v角,会像钟摆一样,你可以脑补一下画面~这样飞机操控起开会比较简单,那平板的机翼相对有v角也就是上反角的机翼,在空气中运动阻力稍微会大一些,飞机的速度自然就慢了,最主要的是由于有上反角,飞机不会因为失速过多而不能控制~

网友:
塞斯纳舵量不能猛打

网友:
不太好,平尾和垂尾也要加大才可以

网友:
塞斯纳还嫌快。。。。降落直接关油门飘降吧,落地瞬间拉升降 保你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