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航模图纸到KT板上

楼主(2016-06-03):
下了好多图纸下来,多数是固定翼飞机的。我是大学生一枚,在学校打印出图然后贴在KT板上好贵。想知道各位有图纸后是怎样把飞机打印在KT板上面的,还能激光拆割,求指教

网友:
我大多数都是帖kt上!

网友A:
打写真肯定贵
你可以打a4纸拼好,然后贴在kt板上用小的那种美工刀慢慢裁
你觉得颜色单调买水彩笔慢慢画自己喜欢的图案

网友:
使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贴机机上面应该可以的

网友B:
省钱的办法就是水彩画,纸贴上就好了,天上飞是看不岀来的,还有KT板不用买,有用过的广告牌要来就好,我的KT板就是要的人家不用的广告牌,你去卖汽车的4S店,他们换下来的多,都是600x900的,两块就能做一架,我一次就要到20块,打好关系,以后KT板就免费了。我用鱼珠胶粘,中桶(800ml)15一桶,省钱啊!

网友C:
有一种叫做A4纸分张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钱的办法就是水彩画,纸贴上就好了,天上飞是看不岀来的,还有KT板不用买,有用过的广告牌要来就好,我的 ...

佩服,从未想过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叫做A4纸分张打印

这样也试过,连接处割糙了最后拼出一大条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写真肯定贵
你可以打a4纸拼好,然后贴在kt板上用小的那种美工刀慢慢裁
你觉得颜色单调买水彩笔慢慢画自己 ...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