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一台三叶25级发动机,请教组装及磨合资料

楼主(2016-06-03):
新人入手一台三叶25级发动机,打开之后发现是英文说明书,找卖家要点资料吧,卖家不甩我...
在论坛里搜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关发动机清洗,组装及磨合、调整的完整资料.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类似于发动机入门到精通之类的资料?

看到这个发动机,想起了小学时候的梦想,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航空模型这杂志,就幻想自己哪天也能永远一架航模飞机.

网友:
看帖回帖习惯了。

网友A:
我也刚入个三叶25,缘分呐。说明书可以问度娘,其实没说啥。
以我的感觉现代加工技术毕竟不是以前,应该不需要太过注重磨合,在说了,就算磨坏了,也就200多块的东西嘛。
反正我的计划是根据ABC结构发动机的特点,调油针变速象征性地磨磨。
不过听你这说话是不是还没玩过航模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千万别用油机起步,代价高还危险!新手一定要先练模拟器,然后好小子、塞斯纳、冲浪者这一类的电的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入个三叶25,缘分呐。说明书可以问度娘,其实没说啥。
以我的感觉现代加工技术毕竟不是以前,应该不 ...

的确是航模新手.
尝试过百度,可能是关键词有问题吧,一直没找到有用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航模新手.
尝试过百度,可能是关键词有问题吧,一直没找到有用的资料.

“三叶发动机说明书”啊。
很简短,但看得出来就是英文说明书的中译版。
真怀疑三叶是不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发动机说明书”啊。
很简短,但看得出来就是英文说明书的中译版。
真怀疑三叶是不是国产的{:1_34 ...

只找到一个文本资料.
一开始的时候找到三叶的官网,打算去上面找说明书.发现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航模新手.
尝试过百度,可能是关键词有问题吧,一直没找到有用的资料.

如果没飞过电的,还是收起来,从入门机开始吧。不过发动机可以用试车台把玩一下,也要注意安全守则,用橡胶棒拨,不要站在桨的前面和侧面,预防桨向前飞出或爆桨侧面飞出。
一上手就油机、涵道是绝对的错误。学航模和学开车一样,第一课是安全。1公斤的东西,最慢也得2、30的速度,撞上或从1两米的高度掉下来砸到人或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况且很多时候还不止这个重量和速度。
航模真比开车难多了,新手往往是反复炸机才学会的,除了多练模拟器,一定要用好飞、易维修的入门机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飞过电的,还是收起来,从入门机开始吧。不过发动机可以用试车台把玩一下,也要注意安全守则,用橡 ...

的确打算从模拟器慢慢学起.
目前这台发动机也就是想在试车台上折腾折腾.

看到过网上有航模撞死人的事情.,全问题谨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打算从模拟器慢慢学起.
目前这台发动机也就是想在试车台上折腾折腾.

新手版有个戴氏飞行学习法,航模宝典,新手必看。
另外我个人强调一个很重要,但论坛还没普遍重视的观点:
新装出来的飞机因未首飞微调,飞行状态不良,往往会自动俯仰、滚转、转弯等改变姿态,新手很难应付,抱怨实飞和模拟器不一样。
实际飞机都需要上天微调的,可以在模拟器上故意大幅打偏控制面的微调,练习空中调机,这招学会了才能实飞。
实际调整好状态的飞机和飞模拟器差别不大。
其他注意事项再翻贴吧,还有很多。

网友:
先把主油针开4圈.打叫发动机.把风门开到最大.慢慢开大主油针.维持发动机比较慢的转速不要熄火.这样富油低速磨合.油烧完后重新加油.继续把发动机打叫.慢慢收小主油针.把发动机转速开到最大把油烧完.这样高速磨合完成发动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飞了电动四年才上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版有个戴氏飞行学习法,航模宝典,新手必看。
另外我个人强调一个很重要,但论坛还没普遍重视的观点 ...

已经把发动机包好搁橱里了.
在网上买了本书 <航空模型发动机>,打算仔细研读一下再折腾.

等俺的X9D到了就好好练模拟器.

网友(2018-09-12):
有一段调试视频不错,只不过在外场调试时说话声太小,把音量开最大听还凑合。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UzMzI3MTIyM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