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3D的像青蛙一样跳的问题求教,高手们来把把脉支支招呀

楼主(2016-06-03):
我的是380的四轴机架
用的是cc3d飞控
默认的pid
2212山寨精灵电机
以前也装过cc3d
没有遇到过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悬停的时候
油门推离地,然后油门遥感不动
正常的情况是飞机应该悬停到空中
但是我的飞机却是一上一下的跳动,(左右前后不会乱飘逸)
就像是青蛙跳一样
并且幅度会越来越大
难以控制
请高手们支招解答
谢谢!!!!

楼主:
自己来顶起!!!!

网友A:
cc3d  看看电调模式选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  看看电调模式选对没有

对了的,我选择的是高速电调!
不知道这个和电调/电机的质量有没有关系
个人觉得我的电调电机响应速度跟不上
不知道是不是导致油门忽高忽低的状况

网友B:
油门曲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有没有问题

没有绝对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绝对没有

那就晓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晓不得了

嗯(⊙_⊙),谢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_⊙),谢谢,我再研究研究

最怕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怕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不能解决就换设备!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解决就换设备!哈哈!

有钱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任性

就玩点小四轴哪里任性得起来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玩点小四轴哪里任性得起来哦

总是嘛

网友(2016-07-25):
电调行程一样么  ?是同一牌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