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魔求推荐模拟器

楼主(2016-06-03):
实在是被帅帅的直升机所吸引想先买个模拟器试试手
淘宝搜了一下好像有个SM2000还有啥181模拟器 大概都200块左右的样子
这两个之间有啥子区别 哪个好些
求推荐
谢谢各位老前辈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真的遥控呢?价钱差不多,网上有凤凰5的模拟软件下载,来个几十块的USB加密就直接电脑上玩起来了。
例如华科尔的D7e、D7、D10和驰远的H-6Q、X-6S等都带有PPM输出的,可以通过3.5的单音频线连接到加密狗,特别是驰远的加密狗支持原厂控的无线连接和有线连接;都可以用。
以后要玩真的航模就可以买单机套装就可以了,不必再买控了。

网友:
其实推荐accurc。虽然很贵,但是可以了解机体结构,而且物理引擎非常好。

网友B:
真打算入模。。就收个可以设置的真遥控器。。200到300的。。专门飞模拟器。。。再买个好的飞真飞机。。。。其实飞模拟器蛮伤遥控器的。

网友C:
我以前买过,还不错,现在都放在那没怎么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打算入模。。就收个可以设置的真遥控器。。200到300的。。专门飞模拟器。。。再买个好的飞真飞机。。。。 ...

的確是

我也是用舊的  固朗  遙控器來玩模擬,

FUTABA 遙控來玩真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真的遥控呢?价钱差不多,网上有凤凰5的模拟软件下载,来个几十块的USB加密就直接电脑上玩 ...

我看淘宝上这几个遥控器都不太好找啊有点混乱好像还是改装了的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打算入模。。就收个可以设置的真遥控器。。200到300的。。专门飞模拟器。。。再买个好的飞真飞机。。。。 ...

新人不太懂啊收遥控器会不会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买过,还不错,现在都放在那没怎么玩了

麻烦问一下你买的是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上这几个遥控器都不太好找啊有点混乱好像还是改装了的不太懂..

我是不建议你第一次就买高级遥控器的,一来价格不便宜,许多朋友是一时冲动买入的,等上了真机又发现自己驾驭不了,结果是打折贱卖,自已亏一笔钱;二是,许多朋友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已能玩什么样的航模,盲目购买高级控,其结果是控里的许多通道和功能跟本就用不上,浪费了许多资源。
一般来说,一个六通道或七通道的标准控就足够新人玩的了,还有就是你得考虑出产控的厂家还有没有配套的航模在生产和销售,例如现在华科尔就基本放弃电直生产了,销售的直机基本是存货,以后零配件的供应可能要脱销,话说回来,如果你以后玩四轴或固定翼飞机为主,那华科尔的控暂时是你的必选,以后想玩高级的航模了,你也有了经验积累,就好选了。
上文提到的几款控,价格都不贵,也就二、三百元的价格,还可以用来控真实的航模,我想聪明的你会作出最适合你的选择的。
哦,对了,驰远公司的HCP80V2和HCP100S还在销售,售后服务也不错,先从这些不花太多钱的玩起吧,等你有了感觉又想进一步的话再考虑其它的。
你要不是专业天天飞模拟器几个了小时以上的,上文提到的控足够你折腾的了,真没必要专门买个模拟器的控。你要是在一年内都只是玩模拟器而不上真机的话,那专门买个模拟器遥控最适合了。

网友:
accurc很好,也很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你买的是哪种

就是sm2000的,玩了几次就闲置了

网友:
10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