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 2.1 中文语音包说明

楼主(2016-06-03):
(OpenTX官网美式英语语音包为基础,仅X9D&X9DPlus适用)
声明:所有相关内容仅供参考,语音文件可能未充分测试。不能保证相关操作不会造成意外,也不保证所有的都是你需要的。据此操作产生的问题和影响须自行承担。请知悉!
附件包含OpenTX2.1汉化语音包,其中包含男声、女声两个标准包。之所以称为标准包是因为以OpenTX官网的语音包为基础,不包含任何额外的添加。
唯一正式发布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u1Nr1
       系统更新后,如果未更新语音包,可能会造成语音异常。比如已知的播报电压数据,不播报小数点后面的值。这是因为:OpenTX 2.0的语音包小数点播报部分在0160-0169,而OpenTX 2.1的语音包小数点播报部分在0165-0174
除此以外其他问题也可能存在。
OpenTX语音包2.12.0的区别对比:
1、  OpenTX2.0语音包中有227个有效语音项;OpenTX2.1语音包中有241个有效语音项。
2、  40个语音文件语音内容未改变,但文件名发生更改。
3、  2个文件名没有变化,但语音内容发生更改。
4、  2个语音文件被删除。
5、  19个被额外添加在OpenTX2.1语音包中,主要增加了对节、英尺每秒、华氏度、毫升、盎司等单位的语音支持。

由此可见,OpenTX2.1的语音包在文件数量、顺序、内容上均发生改变。所以,如果使用2.1版本的系统,建议更换语音文件。已有的测试小数点数值播报正常;教练播报正常,油门报警,开关报警,未操作报警正常。其他情况未遇到无直接测试。

楼主:
详细内容请查看相关附件,如有问题可以说下,不定期整理收集反馈。未尽事宜,请谅解。

网友:
LZ给力 在使用X9D不懂的地方请教LZ

网友A:
那我现在是2.1.8的系统可以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现在是2.1.8的系统可以使用吗?

2.1.8版本属于2.1这个系列的,当然可以使用。
现在opentx主要是2.1系列跟2.0系列两大分支。
原则上2.0系列的最新版本是2.0.19,最后更新日期为:2016-01-15
如果2.0.19无重大的BUG的话,官方是不会更新的。
就目前来说,可用的最新版本就是2.1.8。
作为下一个分支2.2系列,现在只有测试版本,无正式发布。
因为2.1跟2.0的语音文件变化还是很大的,所以建议使用2.1的系统就使用2.1的语音。
不管是用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1.8版本属于2.1这个系列的,当然可以使用。
现在opentx主要是2.1系列跟2.0系列两大分支。
原则上2.0 ...

哦哦 在问一下 opentx如何给外置高频头开CRSF协议 而不是P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 在问一下 opentx如何给外置高频头开CRSF协议 而不是PPM的

CRSF貌似已经加到外置高频头支持了。就是调PPM的地方接着往后翻就会看到。2.1.8版本是支持的。你可以看看。这个也是2.1之后才有的。应该需要特定的高频头或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之前了解过,大概只知道这个是给车模用的。不过还不是很具体的了解。你竟然问这个,想必你是有用到。能否科普下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有什么优点和特色。。。在此先谢过了。期待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SF貌似已经加到外置高频头支持了。就是调PPM的地方接着往后翻就会看到。2.1.8版本是支持的。你可以看看 ...

CRSF 在黑羊的CROSSFIRE里面有提及 询问过黑羊CRSF与PPM选择的时候 给予的回答是X9D开CRSF比其他非开源控的PPM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SF 在黑羊的CROSSFIRE里面有提及 询问过黑羊CRSF与PPM选择的时候 给予的回答是X9D开CRSF比其他非开源控 ...

CRSF是黑羊高频头的专用协议?可以这么理解吗?有什么特点?反应快?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CRSF是黑羊高频头的专用协议?可以这么理解吗?有什么特点?反应快?还是?

会更快 这些 你QQ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