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三叶70级四冲程甲醇发动机的磨合方法

楼主(2016-06-03):
刚刚入手了一个三叶70级四冲程甲醇发动机,请教大神,三叶70级四冲程甲醇发动机的磨合方法,第一,第二缸油是低速磨车,我是用108毫升的油缸用10%的甲醇油来怠速磨车,但到了第三缸油,听说要高速来磨,请问是全开风门,用全油门来磨吗?全油门,发动机因为过于富油死火,我就一点点的调小主油针等发动机不会死火来磨,,但我听之前玩油固的模友说,磨车用全油门来磨,会磨坏发动机,磨完后发动机就没有用了,现在好纠结,不知道怎么磨才对,还有请教发动机的温度,在怠速时,用10%的油来磨,在75-80度左右,后来我调小了油针,在全油门磨试过油95度,请问固定翼的发动机的温度在保持多少度为正常?请大神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磨合这个东西各有各的爱好,有人根本没磨就上天了,据说也好好的。
反正现在加工精度高,反正我的磨合计划是中风门,调油针变速象征性磨一箱油。

网友:
我是在初始位着车!调好主、富油针!(这个不用说了吧),节气门或者油门最小开始怠速磨合!这箱油着的时间很长很长!我分两天两次烧完的!中间有几次熄火!打着再来!也可稍加点油!第二箱50%油门一口气着完!第三箱全油门一口气着完!气门箱打开、火头取掉几点机油,用注射器往闸箱里挤几滴机油!Ok!装飞机!首飞!

网友:
磨合、飞行都是15%的,油箱280CC!

网友B(2017-03-21):
磨车第一、二箱应该是风门开最大,主油针调到富油能保持稳定运转磨,这样转速并不高,温度非常低。第三箱开始风门最大通过收主油针间歇低中高速磨,每次高速不超过15秒。怠速磨车是不对的,应该是富油磨车

网友:
一开始全油磨绝对是不对的。这时候缸体和活塞很紧 ,要先进行匹配性磨合,低速运转顺了以后,起码要十几分钟,你再开大风门中速搞,中速要磨合最久。因为以后这段用的最多。高速机件是最容易出问题的,磨不超过10分钟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磨合怠速,然后中速,最后一箱油多数情况放在常用转速上,间隔闪全油,每次时间不超过10秒,我觉得飞机在空中还是常用转速使用的情况比较多,全油情况下时间超过10秒的时候不常见,何况这是新发动机。初步磨合完成后,飞上十几个起落,再调一调,也可以起到进一步磨合作用,我感觉发动机在空中的状况会比地面好,最起码散热性就要好得多这是我个人习惯啊,仅供交流参考

网友:
我磨车,第一箱油是怠速磨,稍微富油磨,温度不高的,第二箱油是全油门磨,每隔几分种熄火,让发动机冷却,然后接着磨,如此反复,磨完一箱油,第三箱油是不规则的闪油门来磨,每隔几分种熄火,让发动机冷却,然后接着磨,如此反复,直到磨完一箱油。
不磨车就上天,肯定不行的,因为发动机在制造时,因模具内的砂眼细孔会造成缸壁和活塞有毛刺(很小,肉眼难看到),这些毛刺会造成活塞运动时摩擦力不均匀,直观反应就是转速不稳,磨车就是把这些毛刺磨掉,让各个部件运动阻力均匀相等,所以磨车时会看到有铁宵随润滑油排出,这是正常的,磨到没有铁宵排出,转速能稳定下来,磨车就算完成了。

网友:
磨屁哦,我三叶61四冲,崭新发动机,打燃,调了下主油针,估计20秒吧,直接上天,天上磨,哈哈哈

网友:
不需要!上天狂草10个起落!就磨合了!

网友C(2017-06-06):
引用 网友B:
磨车第一、二箱应该是风门开最大,主油针调到富油能保持稳定运转磨,这样转速并不高,温度非常低。第三箱开 ...

这种磨合方法是最正确的,新发动机出厂情况下正常着车后,稳定一会逐渐加大风门,这时转速增加,不要动副油针,调主油针逐渐开大,这时转速降低;再继续开风门,再调大主油针降低转速,直到风门全开。这时发动机转速并不高,但是处于最富油状态,温度也不高。这种情况下磨合最好。

网友(2018-12-23):
引用 网友C:
这种磨合方法是最正确的,新发动机出厂情况下正常着车后,稳定一会逐渐加大风门,这时转速增加,不要动副 ...

发动机的说明书写着,地面磨合不是必要的
但是对于掌握和熟悉发动机有好处。
也就是说,在地面主要的作用不是磨合,而是调整好油针。确保油门的线性,和动力的输出。
避免在空中熄火导致事故。

网友:
其实现在的精加工技术非常先进了,不是而是年之前可以比的。
现在买的新款轿车,说明书都直接说发动机不需要磨合,只需要磨合500公里来磨合刹车片和轮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车第一、二箱应该是风门开最大,主油针调到富油能保持稳定运转磨,这样转速并不高,温度非常低。第三箱开 ...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低速磨合一箱油,中速一箱油,高速半箱油,然后上天磨合就好了

网友(2019-01-25):
磨车后不清洗还不如不磨合,从怠速,中速,高速,三次磨合都是十分钟,每次磨合完拆解清洗。三次磨合完成后发动机器,用餐巾纸放排气管口,看废油中是否有黑灰色,如果没有说明磨合成功,如果有继续三次一组的磨合。

网友:
这两天连续给朋友的三大爷61磨合,就是富油全油门连续磨2箱,第三箱烧一半收油针调高速,然后就哦了。三大爷61还是很省心的,磨合前几个地方打开,滴几滴磁护。。。。

网友(2020-02-13):
问一个问题,曲轴前面的废油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流出一大堆油,把桌子糟蹋完了。是不是可以插根管子塞进油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架子不错,架在机背上可以直接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合这个东西各有各的爱好,有人根本没磨就上天了,据说也好好的。
反正现在加工精度高,反正我的磨合计划 ...

我感觉直接上天和磨合不冲突啊,边飞边磨啊,地上也是转天上也是转

网友(2021-11-25):
个人觉得磨合主要是在一定温度下运转一段时间,一定不能让发动机过热,保证充分润滑,所以富油肯定需要的。

见过他们车用的磨合台,把发动机浸在热油里,用电机带发动机空转,那才叫专业。

看OS的说明书里说的磨合方式基本就是全油门,富油。

这个状态缸头应该是不烫的,手摸温的,而且特别费油,一箱油没几分钟就没了,喷得到处是,说明缸体润滑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
带环的 不用怎么磨,磨也是白魔,直接中油门飞  几个起落 就好了   abc二冲确实需要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