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华坑) D7E 失控了

楼主(2016-06-03):
今天带了两块1800MA的电池飞第二架魔术板北极星,打算试飞成功后加翼型,试飞成功以后还有两个电池都还有3.85左右的电量拆了电池打算回家, 突然想到北极星接收机装在了机尾腹部位置接收机在水面下方,(两个天线90度摆放用胶带固定好)打算试试华科尔D7E控接收距离,湖比较大,就自己一个人飞嘛,慢慢加大发射功率通过水机拉锯是个不错的主意,再加上是水机没有炸鸡的风险,如果失控就加大功率嘛,嗯,不错的主意,OK,装好电池遥控器设置功率10MW开始拉距, 扔下水后开了20米左右刚打算关油门再慢慢加油,(戴了眼镜嘛,视力也不是特好),这时发现飞机百分之30油门左右自己在慢慢往前跑,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到,我草,华坑失控了,(失控我不怪它,为什么要有油门输出呢)第一步马上查看查看失控保护,是关闭状态,看来不是失控保护的原因,刷了GEELE固件后设置非常方便,所以遥控器的设置选项非常熟悉,于是乎马上调节到最大发射功率,我草,还是没反映,那时真的慌了,难道这架北极星还不如第一架飞机命长,好吧,认倒霉,鞋子都没穿赶紧往飞机方向追呗,跑呀跑,嘿嘿,运气不错,刚跑了十来米,用望远镜看到飞机拐了弯机头朝自己方向自己停了,看来连接上了
                                                   结局让大家失望了   没有让你们高兴的提控回家

网友A:
你鞋丢了  你的耐渴阿敌鞋丢了

网友B:
D7E 没有调节功率的功能吧?多少米失控的?

网友:
我原来都开1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 没有调节功率的功能吧?多少米失控的?

测试遥控距离,所以先设置从10mw开始,如果功率不够失控了就加大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鞋丢了  你的耐渴阿敌鞋丢了

中途飞机进来岸边草堆,飞机没倒档,脱了鞋下去了一趟

网友C:
接收是什么?
6通接收距离超级短,100m出头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收是什么?
6通接收距离超级短,100m出头就比较危险了

哪种接收机比较安全?我也用的华科尔 6通的接收机,我想换一个安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遥控距离,所以先设置从10mw开始,如果功率不够失控了就加大发射功率

D7E 没有加大功率这个功能吧

网友C:
目前我用rx1002,(d7e改过高频头)地面500m拉距轻松通过,没继续往外拉。当然没开双向传输
不过5i上也有人拿S603 dsmx地面拉距1km以上,价格比rx1002便宜太多

网友D:
电磁波传输很微妙,失控的原因很复杂。就是上千的控该失控一样失控,世界上就没有百分之百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磁波传输很微妙,失控的原因很复杂。就是上千的控该失控一样失控,世界上就没有百分之百的东西。

相对其他接收来说rx601的灵敏度太差

网友:
涮完固件还要改硬件,即在电路板上要短接一个电阻,功率才能达到100mw,否则最大功率还是10m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是什么?
6通接收距离超级短,100m出头就比较危险了

rx601 ,真因为接收机在水面下方才拉锯测试,以前在街道无线电磁环境复杂地方拉过距,500米没问题,控短接了电阻,刷机,改外置天线,正打算改了原装的供电,重点是没设置失控保护失控后有油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用rx1002,(d7e改过高频头)地面500m拉距轻松通过,没继续往外拉。当然没开双向传输
不过5i上也有人 ...

我用rx601遥控器改了天线,地面拉锯也能有500米,但水面遥控距离明显要短的多,前年我飞赛斯那遥控器设置3mw起飞时忘了加功率,飞了100米左右才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种接收机比较安全?我也用的华科尔 6通的接收机,我想换一个安全的

别听他的,rx601接收距离完全视线内绝对没问题,我这次估计是机舱稍微有点水才导致失控的,毕竟水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听他的,rx601接收距离完全视线内绝对没问题,我这次估计是机舱稍微有点水才导致失控的,毕竟水机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尔D6S 彩屏的,我的功率放大器,没有开到最大,怕有辐射,一般都开到一半,所以问问什么接收机在功率开到一半的时候 距离最远

网友E:
楼主不知道 水面干扰电磁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知道 水面干扰电磁波吗?

就因为水波对2.4g信号干扰严重,才有拉距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尔D6S 彩屏的,我的功率放大器,没有开到最大,怕有辐射,一般都开到一半,所以问问什么 ...

地面拉锯rx601接收机我都测试过,10mw都有50——100米,100mw超过500米,150mw就没试过了,因为100mw足够了,没必要开150mw浪费电,所以如果你用rx1001接收机就放心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面拉锯rx601接收机我都测试过,10mw都有50——100米,100mw超过500米,150mw就没试过了,因为100mw足够 ...

哪个是10MW   哪个是1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10MW   哪个是100MW?

好像20DBm换算就是100mw,不过我认为无遮挡,50mw视线范围都绰绰有余了

网友F:
这标题起的……自己设置了10mw还要怪遥控……你开150mw不会?黑我大D7e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标题起的……自己设置了10mw还要怪遥控……你开150mw不会?黑我大D7e神控

请看清楚内容朋友,你才是标题党吧!不懂别乱说,ok.你开150mw用2s电池供电吧,祝你好运…

网友:
夏天到,飞水机

楼主:
好玩,不怕炸,就是制作稍嫌麻烦,一直飞慢速机,这次可以放心玩玩高速机了

网友G:
我一直用7105模块配富斯接收从没失控过,以至于后来连炸三机才觉醒改天线改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用7105模块配富斯接收从没失控过,以至于后来连炸三机才觉醒改天线改出了问题

是遥控器改外置天线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遥控器改外置天线吗?

换了个高增益的天线,可能频点不对或被坑了,换回来就好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玩,不怕炸,就是制作稍嫌麻烦,一直飞慢速机,这次可以放心玩玩高速机了

高速机对新手的心智是大考验啊

我现在想都没敢想高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了个高增益的天线,可能频点不对或被坑了,换回来就好好的了

哦,我没这么贪,我用的3DB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尔D6S 彩屏的,我的功率放大器,没有开到最大,怕有辐射,一般都开到一半,所以问问什么 ...

devo6s满淘宝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