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10的Deviation 5.0.0的汉化说明~~~~~~~~~~~~~~

楼主(2016-06-03):
依据deviation官网 5.0.0版本中的简体中文进行修正性汉化。
原汉化文件中有492行、共计246个有效汉化内容项。
本汉化文件中有684行、共计342个有效汉化内容项。其中主要包含以下相关事项:
1.    额外添加192行、共计96个新的有效内容项。
2.    对原内容中的105项进行修改。
3.    在保持与原有汉化风格一致的情况下进行修正。
4.    对原有内容有歧义或者不明确的地方进行修正。
5.    部分内容更加接近英文版含义。
6.    部分内容根据描述的特定对象或者内容进行实际修正。
使用方法:
      将附带文档lang.cn1复制遥控器存储目录\language中,然后在遥控器中设置语言选择简体5.0即可正常使用。
分享原始链接:http://pan.baidu.com/s/1c1U0EWg
相关完整内容包括:
1.《基于D10deviation 5.0.0的汉化说明》文档。
2.简体5.0汉化语言文件“lang.cn1”。
3.日志数据提取脚本datalog2csv.py
~~~~~~~~~~~~~~~~~~~~~~~~~~~~~~~~~~~~~~~~~~~~~~~~
相关详细内容请查看所属附件。

楼主:
如有问题或者有更好的建议,可以在这里留意。
将不定期查看收集。
未尽事宜,请谅解。

网友A:
我的D7e又重新刷了最新版5.0固件,这次索性就用英文版的;已前刷过汉化版的4.01总觉得有些项目让人难懂

网友B(2016-09-08):
Jack,我参照你的汉化,做了一个基于D12S的汉化,可是生成语言文件,遥控器不识别,是怎么回事?你是如何生成的文件?
望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ck,我参照你的汉化,做了一个基于D12S的汉化,可是生成语言文件,遥控器不识别,是怎么回事?你是如何生 ...

需要UTF8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Jack,我参照你的汉化,做了一个基于D12S的汉化,可是生成语言文件,遥控器不识别,是怎么回事?你是如何生 ...

我是用Deviation官网的模拟器做调试的,是用Notepad++文件编辑器做编辑的,其他的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重新刷机后是不是全部都要重新对频

网友C:
5.0和4.0.1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和4.0.1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唯一的不同就是处处不同

网友D(2016-10-10):
如果可以翻译d10的使用手册就好了,昨天给5.0的混控烦到了,太麻烦了

网友E(2016-11-30):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翻译d10的使用手册就好了,昨天给5.0的混控烦到了,太麻烦了

同烦,   有点摸不着头绪, 刚开始接触D固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烦,   有点摸不着头绪, 刚开始接触D固件 ,

慢慢就习惯了,哈哈

网友F:
deviation官网 5.0.0 ,固定翼模式下,设置界面只能选  高级模式1   里面怎么设置三角翼混控和v尾混控啊,

网友G:
为啥只有高级模式1 可用    改不了别的了  刷5.0以后

网友H:
DEVIATION v5.0  如何修改 固件中 关于屏幕的显示 设定(想让屏幕显示 倒置)

网友(2017-01-17):
引用 网友H:
DEVIATION v5.0  如何修改 固件中 关于屏幕的显示 设定(想让屏幕显示 倒置)

那你就要改代码了,遥控里面不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只有高级模式1 可用    改不了别的了  刷5.0以后

因为固翼模式只有高级模式,直机为什么有一般模式,我觉得是直机有螺距和陀螺仪感度的还有十字盘的模式,我觉得高级模式容易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viation官网 5.0.0 ,固定翼模式下,设置界面只能选  高级模式1   里面怎么设置三角翼混控和v尾混控啊,
...

不能选,因为一切重来的,基本上在混控的底层了,要自己设置,哈哈

网友(2017-02-23):
我的好像都有啊,而且也有中文说明书呀

网友(2018-05-15):
赞赞赞!有没有最新的d10简体中文汉化文件,或者教我下怎么用UTF-8编码,有小教程之类的吗?求回复下

网友I(2018-12-03):
引用 网友A:
我的D7e又重新刷了最新版5.0固件,这次索性就用英文版的;已前刷过汉化版的4.01总觉得有些项目让人难懂

抱歉挖坟了,能请教下加了7105高频头的d7e能刷5.0的固件吗?是否有相关的教程资料呢?最近在用几款微型接收机,但是协议不同非常头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抱歉挖坟了,能请教下加了7105高频头的d7e能刷5.0的固件吗?是否有相关的教程资料呢?最近在用几款微型接 ...

论坛里有专门的帖子,搜一下不就行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专门的帖子,搜一下不就行啦。

感谢回复~入门d7e感觉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

网友:
看了一下lang.cn1文件,汉化比原版汉化要多很多,原版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汉化,保留着英文。且翻译比原版更加准确,更加符合航模的使用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回复~入门d7e感觉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

华科尔D7e是小控里的良心控了!
价格合适,遥控小飞机可以了。对于无兴趣继续玩的爱好者来说,二手出了也值个150左右;有兴趣玩下去的,又有动手能力可以通过更换MCU刷外厂中文固件,加三合一高频头几乎可控所有的小模型。对于250的售价来说你还想它能怎样?!

网友:
确实对于新手性价比非常高,但是dalao们买控的价格为啥都这么便宜……我买的这个改控电8通加三合一高频头给力固件花了我50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