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 记录的动力电池电压趋势图

楼主(2016-06-03):
可以看到电池的压降,给分析某些问题,提供数据参考。

比如猛拉了螺距,掉转,无动力那个啥了之类的

相比于高端电调(凤凰)提供的电压、电流的数据还是差了点。

需要配带回传的接收机(红框里的才行)

还有电压回传线

开启回传

别忘了给控装个SD卡,
SD卡插电脑上直接就可读出,跟u盘一样用。

最后,还要安装个数据转换软件(TelemetryLogConverter.msi)
将控生成的记录文件转成CSV的。

唉废话真多,
一点事,写这多

楼主:
当然,还有
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电压变化趋势图

油门操控量趋势图

螺距操控趋势图

网友A:
能具体解释螺距是什么样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解释螺距是什么样子的吗

三个斜盘舵机同时上下的距离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斜盘舵机同时上下的距离量

这个应该是直机吧。。。;那我听说固定翼时速跟螺距有关,怎么回事

楼主:
是直升机的。

螺距只是影响固定翼时速的变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