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桨螺距

楼主(2016-06-04):
450直升机在1米左右高度悬停时尾桨螺距是多少?

网友:
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

网友:
螺距是这么多,嗯,这么多,知道了吧

网友:
这个???那个???楼下学霸霸来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到5度吧

求公式

网友:
这个这个,飞行的时候还真不好量呢

网友:
这个问题 你问错了 应该问陀螺仪

网友C:
与高度无关,3到5度左右为悬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与高度无关,3到5度左右为悬停

这感觉太小了把     转速要是多高才行

网友:
怎么能这么问呢
要看整机动力多大  尾浆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公式

duijvdujv/

网友:
不好说,通常配置可能就是3-5吧,

网友:
不晓得问的啥子  表示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感觉太小了把     转速要是多高才行

正常,尾桨的转速一般都要1W转

网友:
尾浆要设几度

网友:
你飞的时候让别人看一下1米时你的油门位置,然后地面推到这个位置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不一定的啊,看转速和反扭力的,转速提高后反扭力提高的不多,螺距会变小

网友F:
上学路过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