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电调都能刷bl固件

楼主(2016-06-04):
如题,我刚入魔,看到bl固件的优势,想问一下各位前辈?bl固件是不是试用所有电调。

网友:
我所有的铂金和乐天全刷了bl,你认为呢

网友:
怎么刷的,我的也是铂金电调,刷了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刷BL有什么好处

网友:
不一定,使用C8051F330或Atmel8系列的能刷。
刷了之后可以自己随意调参数,比用听声音调更容易,但调不好也容易烧电调。

网友A: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这句话经典。

网友:
说的也很到位,一句话概括了全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