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DJI对精灵3.4所有版本CE,FCC的标准,为什么在国内变成糊涂的使用?内有说明书可讨论!

楼主(2016-06-04):
DJI公司在中国本土销售的精灵3遥控用的什么标准那?厂家为什么在说明书里面不明明白白的表示!还有使用人怎么知道已经使用了哪一个标准?这2个标准遥控距离相差100%。(CE是500M.FCC是1000M)。在使用中不讲明白是不是给产品使用人会带来风险隐患!
看看这里为这标准折腾的人们(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DJI你太不应该这样对待用户的,说明书就应该说明白,否则要说明书干什么?

网友A:
同样是在论坛里的新人,我每天关注各种飞机、关注飞行技术,,,,你就天天在这里纠结这一个问题。。。。
朋友,请问你搞清楚了以后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啊,这两个协议有什么产品隐患我是没看出来,你若懂就解释一下,我虚心学习

网友: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这两天总看到你再说这个事情,好像一个小广播站,循环播放此事。。。。。或许应该打大疆的售后电话问问?
我查了一下百度,第一个词条是5imx的模友回复:转发啦
@干红
FCC认证是美国的,CE认证是欧盟的,对射频发射功率有要求,一般来讲FCC认证比CE认证的功率略大一些(一般情况下2.4G频段FCC认证大约200mW,CE认证大约100mW),相对遥控距离也越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在论坛里的新人,我每天关注各种飞机、关注飞行技术,,,,你就天天在这里纠结这一个问题。 ...

你都不知道你的遥控设备到底能控制多少距离,CE和FCC这2标准中你使用了哪一个?还在稀里糊涂的谈飞行技术?太可笑了吧,这个问题要让DJI来回答有什么不可以!(查百度查出什么了?CE500M,FCC1000M要知道这相差100%啊,这不是纠结的问题,DJI公司不说明白在国内本土使用到底是采用哪一个标准当然是产品的隐患。先把干扰因素放一边。为什么产品在国内使用不提示控制距离?为什么?

楼主:
每天广播开始,DJI公司应该在说明书中明白说明(精灵3.4所有版本在国内使用的遥控距离或者什么标准)让用户明明白白的使用!!!

楼主:
CE和FCC既然会根据法律自行调整,那应该有个转换后的明示表记!来证明符合当地法律不是更加让用户在使用中明白才对,还有为什么这些都不在说明书告知?这就是产品中的隐患(因为这个遥控功率是产品的一个重要参数)现在是销售人糊涂,使用人糊涂,DJI公司装糊涂!为什么?(真因为楼上说老早就有人问了,所以DJI应该有时间来改,这是不是装糊涂?)

楼主:
每天广播,目的想要明明白白。
精灵3.4遥控距离怪不得是把美国标准FCC当招牌,实际上美国以外的都是用CE标准,DJI为什么不在中文说明书中明示装糊涂是有原因的。。。。。。(看了楼主一段话“打电话联系客服,他们说图传、遥控距离是跟法律法规有关,美国版本的发射功率都会大些”)遥控功率及距离这是产品一个重要参数,在国内让用户糊涂使用会出问题的,这就是产品隐患,希望DJI不要装糊涂了在说明书中明明白白国内到底使用了那个标准?让用户知道通过自动转换后的当地实际使用标准!

楼主:
每天广播,需要知道真像!

网友B:
說明書都有寫到啊!

网友:
进来看看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明書都有寫到啊!

说明书写到的,你在那里看到?在国内遥控使用的是多少功率?或者什么标准?或者多少距离?不会是那个1000米及500米2个都包含的糊涂标准吧?(要知道这2个上下误差是100%啊)要是真的自动转换成功的在遥控上也应该有个提示来告知用户的,这是一个产品重要参数!!!(要是这个遥控参数DJI公司说明书中已经明白表达过我愿意作出相应信用赔偿责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都不知道你的遥控设备到底能控制多少距离,CE和FCC这2标准中你使用了哪一个?还在稀里糊涂的谈飞行技术 ...

搞清楚对你来说有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清楚对你来说有毛用?

搞清楚对产品使用有保障作用这是个重要参数!为什么对美国的指标说的那么清楚,是不是DJI拿来当招牌使用!在国内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用的FCC?用什么来明示!否则就会存在产品使用中的隐患!你要是用户的话应该有一样同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写到的,你在那里看到?在国内遥控使用的是多少功率?或者什么标准?或者多少距离?不会是那个1000 ...

大陸國家無線電波(功率)標準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不符合規定一定不能賣
就像DJI無人機賣到台灣一樣,要經過無線電波標準局檢測合格後才准放行,
說明書中已經有功率、工作頻率及距離
你要的只是一個顯示,精靈二代就是使用手動調整CE FCC 三代過後就變成依地區自動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陸國家無線電波(功率)標準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不符合規定一定不能賣
就像DJI無人機賣到台灣一 ...

你上面提供的产品说明书很明显就是没有说到的!除了FCC和CE地以外的地到底用的什么功率?有效距离多少?是不是糊涂说明书?在第3方地使用产品这个重要参数转换到了哪一个标准,哪一个有效距离?国内的用户是不是在糊涂使用?这就是个产品隐患!!!(精灵3S,FCC1000M,CE500M,上下差别是100%)大家可以看看这是不是说明书糊涂的事实。这些精灵3系列产品上市有一年了不知道DJI装糊涂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就像你说的三代過後就變成依地區自動調整,自动调整也应该对用户有个设备上的明示,否则各地方用户还是在糊涂使用,不知道身在当地产品自动转换在哪一个标准中!楼上台湾的用户你知道你的遥控设备现在自动转换成什么标准了吗?。。。

网友: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2.400 至 2.483 GHz
图传和遥控分别用哪一段啊,这么多,非日就是包括中国么?那就是遥控和图传有2个频段呢,还是遥控是2.4,图传是5.8,还是遥控是5.8,图传是2.4,还是遥控和图传都用,2.4和5.8?

楼主:
回复楼上的

精灵3S遥控5.8G,   图传是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