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炸机后换了电机,开机时电调不响,电机也不转

楼主(2016-06-04):
穿越机,炸机后换了
电机
,开机时电调不响,电机也不转,校准电调时,电调不响,电机也不转,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校准电调

网友B:
先检查下 飞机小配件是否有掉了 。比如桨叶和十字盘的链接扣 ,还有齿轮 ,或电调和主电机插口 。等等 小细节 。用排除法 一一排除

网友C:
检查飞控 看看线材虚接了么 刷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