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刚买的K120 炸了一次不能起飞了。大神救命啊

楼主(2016-06-04):
  RT~~炸了一次现在满油门也不能起飞了。。油门推到顶了以后飞机原地向左边倒,但是还是不能起飞。检查了3个舵机都是好的。遥控器是原装的也初始化了。。遥控器是原装的6个通道正反的点全在下面不知道对不对。。大神救命啊。现在好后悔买120,。。

网友:
看下齿轮有没有压紧

网友:
估计大齿松了

网友A:
有一种可能,横轴炸弯了,导致螺距不正常

楼主:
接触的很紧啊 并没有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可能,横轴炸弯了,导致螺距不正常

检查了 。没有弯。但是十字盘貌似不是平的

楼主:
解决了  居然是十字盘没调平。。。

网友:
K120的尾巴慢问题完全无解 这样的机子还是不要买了

网友:
呵呵   多炸炸就知道怎么修了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学费交够自然会

网友:
估计螺距舵机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