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到飞机遥控器信号的强弱

楼主(2016-06-04):
以前用flysky遥控器能看到遥控信号的强弱,现在用天地飞08x遥控,看不到遥控信号强弱,现在在没有GPS的复杂情况下都不敢飞(怕飞机失控)。。。

请教老鸟有没有通过pixhark飞控回传遥控信号强弱的器件

网友:
天9接受不支持信号回传

楼主:
RSSI(接收上回传的信号功率相对于遥控器发射功率的比值)引出到飞控然后飞控穿信号给地面站,这是我对楼上(nmgzjb1234)的理解,现在还在研究比较难做,得问大牛了

网友A: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2.400 至 2.483 GHz
图传和遥控分别用哪一段啊,这么多,非日就是包括中国么?那就是遥控和图传有2个频段呢,还是遥控是2.4,图传是5.8,还是遥控是5.8,图传是2.4,还是遥控和图传都用,2.4和5.8?

32个信道,每个信道的带宽是多少?是什么调制方式啊?信道间隔多少啊?

两个频段是用一个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