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赢V3电调油门行程设定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04):
各位高手,小弟有一台450,一台550L,分别装的好赢50A  V3和好赢100VA  V3 电调,但是,自从飞机安装好后,从来没有对遥控器油门行程设定过,推遥控器油门电机都在转,也可以对电调设定速。但令我一直郁闷的是,我按照好盈说明书上的“油门行程设定”说明——第一步,现将遥控器油门打到最高点;
第二部,电调接上电池,马达明教“123”提示音,表示上电正常;
第三步,等待2秒,马达发出“哔-哔-”双短鸣音,表示油门最高点校准成功。。。。。。
可是,我到第三步的时候,就算油门一直在最高点,也等不来马达发出的“哔-哔-”双短鸣音,都是其他的“哔-““哔-哔-”“哔-哔-哔-”。。。。。一直响到6声
两个电调我都试过了,都不行,因此无法按照说明书设置油门行程设定。
请问高手们,好赢电调是不是一定要设定油门行程?我450直机一直没设定油门行程,也照样在飞,设置和不设置油门行程有什么区别吗?
我按照好盈V3说明书上的油门行程设定方法哪里有问题吗?
哪位高手有设置好盈V3油门行程的视频教程?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A:
这是进入到了设置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入到了设置选项了

是啊,我按照说明书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给电调上电,就直接进入设置选项了。说好的油门行程设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按照说明书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给电调上电,就直接进入设置选项了。说好的油门行程设定呢??{:1_ ...

过头了

楼主:
是我等的时间过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等的时间过头了?

还没进入设置前打到最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进入设置前打到最低就好了

可是我就没听到马达发出的“哔-哔-”双短鸣音,您的意思是电调上电后,在进入设置之前直接把油门从最高点推到最低点?不用等传说中的“哔-哔-”双短鸣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就没听到马达发出的“哔-哔-”双短鸣音,您的意思是电调上电后,在进入设置之前直接把油门从最高点 ...

往等一下下

楼主:
搞不懂了。。。。

楼主:
不会吧,两个电调不可能都坏了吧,而且还能飞呢~

网友B:
油门曲线是否是一条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是否是一条斜线

是的呢~

网友:
哈哈。你把normal油门曲线改成0-100设行程啊。希望那些看到我这个新手的回复而汗颜

网友:
第三步,听到响声,油门要马上拉到最低呀!!

网友:
油门曲线有问题!
改0-100

楼主:
刚刚重新把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试了一下,提示音滴滴两声之后我就把油门由最大推到最小了,随后响了几下,也没注意怎么响的,反正不是进入设置的那种响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油门行程设定完毕了,等明天试飞一下看看。

网友:
你遥控的油门曲线要设成-100,0,100就可以了

网友:
油门曲线 左边最低 右边最高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