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2挂银狗4上天后频繁死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6-06-04):
如题吧,上天几秒就死机,拆gopro
电池
,上电,开机,在上天几秒又死机反复4-5次,完全没法飞了,之前用手持
云台
上也出现过死机,但不至于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卡是正品高速卡,卡里面也是空的,难道天气太热?导致gopro过热死机?

楼主:
回家,上电,没飞测试5分钟又不死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注释一下,是gopro死机

网友A:
我的是黑狗3夏天也频繁死机,还用过朋友的黑狗4也遇到过死机,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刷机和格式化卡,到现在也说不清什么原因,不过好像确实和天热狗温度过高有关系

网友B:
返厂检测相机或者机子

网友C:
换张内存卡试试

网友D:
格式化卡,再试试

网友E:
相机上的开关只好一个个的开,连锁开就会死机。

网友F:
升级固件,格式化。然后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