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又给飞丢了。这点太背了!!!

楼主(2016-06-04):
     昨天把又把穿越给飞丢了,这点是有多背啊!! 找了好半天没找到还是个大空旷的地方。哎,,,飞太高一下没看清姿态就拉不回了!        各位大侠有没有出的,想收一台穿越玩玩,,,,

网友:
我第一台就是Smart190,飞丢了!又买了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买就送全新机臂两个,达普1300电池两个,桨若干对.(没数)

网友A:
目视飞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视飞的么

可以目视啊,要灯装起就是

网友C:
戴眼镜就不会飞丢

楼主:
对啊!  太阳有点大那天,一下没看清就完了! 而且还翻跟头了,,,,然后,,,,,然后就没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目视啊,要灯装起就是

后面有装灯,,白天太远根本看不清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戴眼镜就不会飞丢

你说的是墨镜还是什么眼镜,,, 新手很多都不太懂!  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墨镜还是什么眼镜,,, 新手很多都不太懂!  学习

视频眼镜,玩FPV除非失控或者没电,一般不会飞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墨镜还是什么眼镜,,, 新手很多都不太懂!  学习

视频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眼镜,玩FPV除非失控或者没电,一般不会飞丢

哦哦!  我去看看,,,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