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 6G悬停模式设定怎么启动啊?

楼主(2016-06-04):
  RT~~~油门位置本来就在最底下然后把前后杆拨到最低没用啊。。。红灯是常亮的。。。把油门稍微网上推点然后同时拨到最底下还是没用。。求各位大神指导。
就是这个功能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是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启动的。

网友B: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两杆往下就进入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两杆往下就进入校准了

我两杆往下红灯还是长亮,进入不了设置模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6-12-15):
引用 楼主:
我两杆往下红灯还是长亮,进入不了设置模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好像真的是这样的,我也是一直没有成功过!

网友:
我是看110的,这样校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