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摔了一回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6-06-04):
  昨晚和朋友在外飞夜航,飞几回会合下来摔了一下,然后就一直没反应了,回家换了新飞控CC3D,新电板,还是没反应,在调参时电机电调都是好的能转动,但在调参遥控器时,遥控器遥杆无动作,以为接收机有问题换了三个接收机都一样没反就,这回头大了,不怎么回事了,遥控器试了下飞固定翼也能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调参时遥控器没动作呢?朋友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A:
cc3d的线材  看看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的线材  看看有问题么

换了根新线材的也不行

网友:
我感觉还是线材 接触问题     你仔细检查每一根  有没有断的,还有接触问题。

网友:
接收机废了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接收机与飞控连接线问题,另外如果5vBEC输出先给飞控再到接收的话,可以试一下反过来先接到接收机上。
貌似CC3D这样的问题经常出,不少见;我就遇到2次。还有就是调参时注意,如果只接USB的话,接收机是没有供电的,必须接动力电!校准遥控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接收机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