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2的风扇疑问

楼主(2016-06-04):
我的肥鲨HD2风扇通电后不转,似乎没见它转过。请问知道的模友,这风扇是不是有开关的?

网友A:
有啊!你没看见吗?接线口前一点那个黑色的小店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你没看见吗?接线口前一点那个黑色的小店就是了!

非常感谢!但还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小点,我认为我每个开关都试过了,没见风扇转,也许我还是漏掉了某个开关?  所以想请问,您说的接线口是哪个?  在哪个位置?  或者那个小点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还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小点,我认为我每个开关都试过了,没见风扇转,也许我还是漏掉了某个开 ...

你给风扇接电了吗?

网友B:
眼镜和风扇是分开供电的,风扇接电池的平衡头,接口在面罩最右侧,再按那个小黑点通电。楼主不够细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风扇接电了吗?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知道风扇要另外接电。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但现在接上电,风扇就转。如果不转,按一下开关,风扇就转了。如果要风扇停转,只有拔掉平衡头,开关是关不掉风扇的,不论是长按还是短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镜和风扇是分开供电的,风扇接电池的平衡头,接口在面罩最右侧,再按那个小黑点通电。楼主不够细心啊。

非常感谢指导!  本人确实不够细心。不算理由的一个理由是,我买的是二手,没有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  本人确实不够细心。不算理由的一个理由是,我买的是二手,没有说明书。

新件也没说明书的,必须网上自己下,不过有中文版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件也没说明书的,必须网上自己下,不过有中文版的说明书

我一直没有找到HD2的中文说明书,麻烦能提供一下出处吗?或直接得到的办法吗?

网友(2016-08-04):
二手的现在大约得几折下来。

网友(2016-10-18):
1、这个风扇开关只能开,不能关。转一定时间,会自动关闭。
2、中文版说明书确实没找到,麻烦哪位有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