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EVO刷openpilot连不上GCS......

楼主(2016-06-05):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REVO刷TauLabs一切正常,但是刷openpilot就会连不上GCS,刷新完固件重启之后就会处于绿色LED常亮,蓝色LED隔几秒灭一下的状态,在openpilot里点连接连不上,换LibrePilot也是一样的状况。用CC3D来测试,又一切正常,说明软件和驱动应该是没问题的,看了一下firmware和bootloader应该也是正常的......这究竟是什么状况呢???

网友A:
上动力电试试,记得拆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动力电试试,记得拆桨

上电也不行,感觉REVO就是处在不停重启的状态,usb一直通了又断断了又通......但是刷TauLabs就正常...也换了电脑也换了usb线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也不行,感觉REVO就是处在不停重启的状态,usb一直通了又断断了又通......但是刷TauLabs就正常...也 ...

那试试“升级固件并清除设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试试“升级固件并清除设置”吧。。

或者点右上角的“启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点右上角的“启动系统”

这些都有试过,就是一个正常的刷机过程之后发现系统启动不起来,进系统恢复又是能正常连接的,看信息固件和bootloader也是正确的,现在只能用TauLabs,用不了openpilot,比较莫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有试过,就是一个正常的刷机过程之后发现系统启动不起来,进系统恢复又是能正常连接的,看信息固件 ...

实在不行就刷CF吧,据说手感很不错。。不过我还没刷。。

网友B: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如果用你现有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话,那就看我发的刷BF的那个贴子,可用里面的方法刷回OP固件或者想刷成BF固件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如果用你现有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话,那就看我发的刷BF的那个贴子,可用里面的方法刷回OP固 ...

手动刷固件试过了的,现在的问题貌似不是因为固件刷不上,是刷上了起不来...准备用stlink刷一下bootloader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刷CF吧,据说手感很不错。。不过我还没刷。。

REVO 能刷C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动刷固件试过了的,现在的问题貌似不是因为固件刷不上,是刷上了起不来...准备用stlink刷一下bootloade ...

CC3D只刷了BOOT还不行,继续刷15.02.02的固件才能启动,是两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EVO 能刷CF?

应该吧,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吧,没试过。。

我去看了CF和BF都没有提供REVO用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只刷了BOOT还不行,继续刷15.02.02的固件才能启动,是两步。

知道啊...看我的截图上是有固件的对吧?我这不是刷了固件无法启动所以才想重刷boot试试看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啊...看我的截图上是有固件的对吧?我这不是刷了固件无法启动所以才想重刷boot试试看嘛......

虽然我没用过REVO版,但觉得你这种现象是地面站和固件并未完全匹配所致,OP固件之前开源,以后变成闭源了据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没用过REVO版,但觉得你这种现象是地面站和固件并未完全匹配所致,OP固件之前开源,以后变成闭源了 ...

但是用CC3D来刷却是正常的,就怕是REVO有故障,但是如果有故障的话又不应该刷TauLabs能用......反正就是想不通原由......看了一下BL版本,貌似OP网站上显示的是5,而我这个REVO上的是6,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