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确实不好飞

楼主(2016-06-05):
很喜欢F14  造第四架了,以前的因为动力弱,没飞,今天这架 动力很强,就是飞机不给力,飞在空中时,要就打舵无反应,反应迟钝,要就太灵活,特别转弯 差不多直接就要往下掉,我在机翼部分已经DIY了翼型,还是难飞。  以后在也不做F14了。  改良了很多, 机翼翼型,  机翼转轴那里 是用小滑轮代替,感觉那样变翼。更顺畅。起落架,转轴那里都是上小镙丝加固。那样更牢固,不然飞着的时候转轴那里胶会脱落。

网友A:
翼型做成这样肯定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型做成这样肯定不好飞

是不是厚了

网友:
看到这个翼型,我就想笑。。。。。。。。。。。。。。。。。。。。。。

网友:
顶DIY···不过有时候 过度追求完美 就 会物极必反··

网友:
做过一架,翅膀展开是很稳,收拢时暴力灵活,很好玩

网友:
是厚了点

网友B:
大孩子和小孩子的区别就是,大的知道面对镜头摆POS,小的只知道吃。

网友C:
刚看以为是双80涵道的F14....
再看细节,那机翼还能不能提供升力我表示怀疑?
因为机身部位够宽大,实际不要机翼也可以飞的(难度另说)
如果要发挥机翼的升力,请先把机翼厚度减少到原来1/3再说。

网友:
本身这个机就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孩子和小孩子的区别就是,大的知道面对镜头摆POS,小的只知道吃。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以为是双80涵道的F14....
再看细节,那机翼还能不能提供升力我表示怀疑?
因为机身部位够宽大,实际 ...

好的  等我试试。

网友B:
你的头像里的四桨直升机是多大的,500还是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里的四桨直升机是多大的,500还是600?

450的

网友B:
很少有人飞4桨的直升机,我打算把我的改成5桨的旋翼头。尾部用剪刀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有人飞4桨的直升机,我打算把我的改成5桨的旋翼头。尾部用剪刀桨。

四桨只是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