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电池问题

楼主(2016-06-05):
大家都用多少电流充动力电呢 列如图中狮子4S 35C 5400毫安电池用多大电流充比较好 我用的B6一直用最大5A电流充 至今电池用了三年了 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这个电流大还是小 有高手解答下吗(图片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科学的养护会延长电池寿命的

网友:
用5A电池充还达不到1C自然能延长寿命啰。
其实,没必要5C来充的,除非你有必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复使用。

网友A:
如没时间要求你还是5A充比较好,也就是1c-2c

网友B:
你的电池是4S,就是14.8V的电压,配的多大的桨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池是4S,就是14.8V的电压,配的多大的桨来飞?

1047 10寸的桨 双天680KV电机 XA650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a充

会说话吗 你的模型电池用20A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没时间要求你还是5A充比较好,也就是1c-2c

网友D:
标着能几C充电就可以几C充电。不过狮子电池似乎质量不算太好的那就2C以下充电吧,10A够了

网友E:
一般单电芯最好的保护(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是0.3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单电芯最好的保护(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是0.3C

单片电池0.3C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没时间要求你还是5A充比较好,也就是1c-2c

单片电池0.3C最好

网友:
一直用5c冲(不到一点,1300电池用6a,2200用10a)没发现什么不好。
最早的电池由于不懂,很多次冲好放很多天没使用,还有过放导致发胀,后来的电池都没问题,不5c大功率快充价值如何体现.....
我只在家充电包用1c不到一点充,动力电从来不在家充,全部现场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单片电池0.3C最好

不懂就别乱说。0.3C不能有效延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