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切割空气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各种飞机的噪声相差如此之大?

楼主(2016-06-05):
如题所示。在我飞过的各种飞机中,飞行噪声的区别还是很大。Goblin的声音最小,飞的过程中感觉到大桨在拉着机身运动,机身有点重。logo的声音也比较小,但是感觉大桨在拉机身的时候很轻盈,好像主旋翼下方空无一物。JR的声音和logo差不多,是我机群中故障率最低的机器,飞行感觉和logo差不多,也是好像电池不存在一样,轻盈。亚拓的声音较大但不是最大的,非常灵活的机器,550L的声音绝对比Goblin700的声音大。声音最大的是gaui,声音很大,那种爆桨声,撕裂空气的吼叫时常让我担心泰世纤窄的机身会不会变形。但X7的手感绝对一流,特别是不带像真尾管,超细的尾管贴上JR的标以后,有点像日本货,尾巴锁得像棍一样,机身浑然一体,不知噪声来自哪里?kds飞的不多,50+个起落单向就坏了,印象中和亚拓差不多。敬请期待rjx。注:均是700,均是vbar。

楼主:
楼主自上而下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装X味道,但享受着直机带来的鸡情。b4

网友:
清晨一大早打开手机就被楼主浓浓的鸡情感染,起来晨飞去!

网友:
这就是机器高低端的区别吧

网友:
KDS皮带+涡齿应该噪音不大吧

网友:
和旋翼头结构、精度、强度,以及机身负载、转速等因素有关系吧?

网友A:
声音大才够震撼啊

网友:
皮带传动,噪音会小很多。
齿轮传动的话,噪音比皮带大很多,直齿轮噪音很大,斜齿轮噪音就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大才够震撼啊

我不能不痛苦的承认:排气管不装消音器的油机最适合你

网友:
我飞KDS 7.2,我朋友飞X7,两台机都是很好的状态,但是7.2声音就是小很多
这个不仅跟大桨有关,最重要的是传动系统,X7全齿轮,还是直齿,而7.2皮带+斜齿+螺旋伞齿,全是降低噪音的配置
goblin声音很特别,一是皮带传动,二独特的尾管结构能带来一些特殊的声音
PS:X7声音是大,但是超转声是所有飞机中最震撼的

网友B:
附:我认为的最最好听的声音是这个——banshee女妖竞速机
听多了耳朵会怀孕

网友:
msh全皮带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我认为的最最好听的声音是这个——banshee女妖竞速机
听多了耳朵会怀孕

这个视频多年以前看过,太震撼了!他用的是不是核动力?

网友:
楼主问的是切风声音 和齿轮还是皮传并没有太大关系 我觉得是和尾奖气流干涉产生的区别

网友:
和TDR的声音差不多。

网友:
斜齿没必要,直齿空转也没多大声音,轴传确实比皮带要吵,特别是直驱的基本只有风声了

网友:
那么多豪姬都没操过,所以搬个小板凳静静的看土豪们聊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