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apm参数!

楼主(2016-06-05):
我的小胖装好apm后,风大的时候头会左右摆动,是参数没设置好吗?
然后副翼的舵量,左边的副翼,遥控器推杆到百分之二十,就是满舵了,右边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控是T8FG。
求指教,谢谢!

网友:
调整一下舵角距离

网友:
也准备apm玩固定翼,收集资料中

网友A:
风大摆尾是方向安定通道的陀螺感度不够吧

调一下I和D看看咯,方向印象是没有P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大摆尾是方向安定通道的陀螺感度不够吧

调一下I和D看看咯,方向印象是没有P值的

是甩头,有时有,有时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甩头,有时有,有时不会。

机身是一体的,甩头的同时难道不摆尾么?
这种情况是在遇到横向的阵风引起的,既然是横向阵风,当然是有时会有时不会了。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那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你的垂尾方向舵舵机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