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控制器那个厂家的最好,什么型号

楼主(2016-06-05):
寻找无副翼三轴
陀螺仪
那个厂家好,请告知型号,谢谢

网友A:
品牌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的手

网友B:
有兩個又便宜,又比較可靠的,
KDS EBAR V2 ,全新的二手市場價 三百元,
亞拓的 GPRO ,全新的二手市場價 也是三百元,

网友C: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

网友D:
3GX二手的几十元一样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