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vc管做的救援船 设备舱设备板如何固定

楼主(2016-06-05):
小弟准备做个救援船 用两根pvc排水管 现在有个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设备板固定在横在中间的那个pvc管上, 求教          上螺丝的话感觉不太好上没地方按螺丝 求助

网友:
省钱用塑料饭盒伺候
散热好用老式铝饭盒
想好看娃的玩具车壳

网友:
来几个三通阀加弯头做成直升机脚架的样子,厚一次性饭盒卡中间。

网友:
就你那个管卡··用一半··两个放在下面··上面用块木板钻好孔··用长点的螺丝··上层木板下层管卡螺丝夹紧那根横梁就可以了·所有设备都安装在那个木板上····电机安装好后还可以利用这个木板的平衡来调节电机的上下角度··

网友:
这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