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飞固定翼,纠结于美国手和日本手.

楼主(2016-06-05):
纯新手,打算以后主攻固定翼.
十分纠结于美国手和日本手.
以后的目标是固定翼航拍和固定翼3D.
看网上说美国手飞航线有优势,日本手飞3D有优势.

然后,我彻底的凌乱了,凌乱到不知所措...

网友:
正所谓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美国手 日本手都有高手
没必要太纠结,适合自己最好

网友:
美国手飞航线只需要右手,左手完全解放,抽烟打电话喝茶抱妹子,日本手就空不出手来,看你喜欢怎么样了

网友:
果断中国手。,日本那凉快那呆着

网友A:
还是美国手吧,中国人普遍习惯于右手操纵一些东西(例如汽车排档,筷子等),
美国手飞起来很舒服,升降舵和副翼在一边可以快速调整飞机状态,如果你是左撇子,
那么就选日本手吧,我最开始入魔是日本手,飞起来太难受,改成美国手就安逸多咯!
飞3D什么手都一样,不要误信这种传言,只要勤加苦练什么收做特技都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美国手吧,中国人普遍习惯于右手操纵一些东西(例如汽车排档,筷子等),
美国手飞起来很舒服,升降舵 ...

已经入手x9d美国手,拿到东西后发现遥控器好大,作为一个天生小手的人,压力好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入手x9d美国手,拿到东西后发现遥控器好大,作为一个天生小手的人,压力好大。

我也小手,所以用改装的d7e,一定要改装,要不距离只有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小手,所以用改装的d7e,一定要改装,要不距离只有100米

d7e是啥牌子的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7e是啥牌子的控?

华科尔 devo7e,玩具控,改装后就是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 devo7e,玩具控,改装后就是神控

请问该如何改装?

网友:
看设备版,我是加了一个7105模块,用最便宜的富斯接收。

网友:
建议美国手~·····

楼主:
已入美国手

网友:
其实看你喜欢咯。经检验没大差别。还要看周围小伙伴都用什么手,一样的话方便交流和一起玩耍。

网友:
固定翼飞特技的话呢,日本手把升降和副翼两个主要的操控分开有些动作操作量会稍微分散给两只手。我身边日本手也有直机的高手。

网友:
摇杆模式有四种,所谓的美国手、日本手也有不同。都说日本手飞固定翼3D有优势,可能是因为在3D动作中蛇滚比较顺手一点,因为画圈比美国手的左右搓要好上手一点,其他就没有什么了。但这两样手主要区分在油门控制上,我们通过选择模式3或者4也可变通一下。总之自己玩顺手了什么手都一样,就算飞给别人看那也是只看动作也没有在意你是什么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