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飞机反扭太厉害怎么破

楼主(2016-06-05):
f35epo 长度840mm 翼展608mm 我买的是涵道改了尾推,用2216 2400kv电机6寸桨 无论怎么调节推力线 不管左推还是右推 飞机都往左 也就是逆时针扭动 没办法起飞 请有经验的大神帮助一下

网友A:
碰巧路过,油门混控副翼如何。不对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巧路过,油门混控副翼如何。不对见谅

什么意思 油门越大 副翼越大来修正吗

网友B:
先不说别的, 照片上的桨装反了吧?!

网友:
桨带字的部分朝着飞机前面

网友C:
仔细看,你这推理线不直啊,偏左,肯定左偏了。你是在艾尔飞买的吗?我有一架还没装,设计不太行,不好拆

网友:
你试着把电池等设备尽量往反方向放,靠重力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别的, 照片上的桨装反了吧?!

然而桨并没有反

网友:
并没有反

网友:
看看是不是 装机有误差 尾推机应该没那么大的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你这推理线不直啊,偏左,肯定左偏了。你是在艾尔飞买的吗?我有一架还没装,设计不太行,不好拆

是的,就是这里买的,不知道为什么反扭那么大,不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你这推理线不直啊,偏左,肯定左偏了。你是在艾尔飞买的吗?我有一架还没装,设计不太行,不好拆

不管我推力线往左还是往右,反扭都很厉害,起飞就左滚,根本没有时间打舵修正

网友:
换小点的桨吧。 你kv2400 3s的话用5寸比较合适。 6寸本来就大了。。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
要不换小一点的桨603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我推力线往左还是往右,反扭都很厉害,起飞就左滚,根本没有时间打舵修正

不然你就把推力线稍微往右点,副翼往右点试试

网友:
换5寸桨上4S电池

网友:
滑跑起飞,600翼展反扭应该可控了

网友:
用小桨 注意电机安装角度

网友:
减小浆的长度,增加浆的叶片数可减小反扭力矩;改变电动安装角度也可抵消一部分反扭;增加机翼的面积或增加垂尾的面积可增加反扭的阻力争取调整时间对抗反扭;适合的起抛方式提高航模的初速增加舵效有利于打舵抵抗反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