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60A V4版电调输出转速能力不完全测试

楼主(2016-06-05):
1 背景
之前发帖介绍了一下好盈控制盒关于显示转速和大桨转速的换算公式,原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760
有人就问,这个显示转速是不是实际转速啊?答案肯定不是,但这个问题对我的启发是和实际转速有多大差异?于是今天就进行了一个测试。

2 测试方法
1)测试设备:对于实际转速测试目前最好的方法还是使用魔镜,也就是光测法。由于不可能很远,因此飞机的状态是地面旋转,由于一个人一手拿遥控器一手拿魔镜,因此略略微带点负螺距,怕飞机在地面飘走。

2)遥控器分别设置:60%、65%、70%、75%、83%进行测试,由于我平时飞是设置在83%,因此没有设置为80%,不是每5%递增。
3)电调设置:记忆定速模式,也就是模式4。
4)理论计算:电调显示数值为116000,对应大桨是2476rpm,因此分别乘以油门百分数就可以得到理论转速。
5)飞机配置:
                  飞机:KDS7.2
                  马达:亚拓800mx
                  电调:好盈160A v4
6)电池
         第一组:用了一年以上的花牌EVO+花牌R,这一组是混合电池,而且都鼓了,应该可以代表比较差的一组电池了,估计没有魔友用比我差的电池了。
         第二组:男爵70C,大约30起落左右,应该是目前比较好的电池了。
         这两组选取的目的是可以代表差和好的两组电池,可以对测试结果说明点问题;

3 测试结果
这部分不多说了,测试数据我记录在表格中,汇总结果请直接见图;

4 结果分析
从图中可以看出来:
1)两组电池的实际转速均偏离理论转速,且均低于理论值,对于第一组电池的偏差平均值为36.8,第二组电池的偏差平均值为36。从线性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第一组电池偏离平均值最大值不超过3,第二组电池偏离平均值最大值不超过6。通过这里可以看出实际转速相对理论转速还是有一定的偏差,规律是偏低36左右,是一个平行偏差,实际转速的线性还是很好的。这个偏差量应该说也确实不算很大,如果按照1500rpm来说偏离百分比为2.4%,如果按照2000rpm来说偏离百分比为1.8%。
2)两组电池之间的偏离差异非常小,最大偏差也只有7rpm,平均偏差只有0.8,这说明好盈的记忆模式相当NB,我这两组电池差异如此之大但是能保持同样的输出能力,确实很牛!看来飞直升机务必使用记忆模式啊。

5 结果总结
通过测试结果我想电调的输出有几个方面是很关键的:
1)输出转速:这应该是基准,也就是实际值应该尽可能贴近理论值,这样对于估算齿比比较方便,对于好盈有设置盒的情况,当然贴近显示值更加方便了。当然存在偏差并不影响使用,毕竟可以通过魔镜校准,而且大家都有飞行手感,转速不足就加油门值而已。另外理论转速估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电池电压+马达KV数+齿比进行计算,这种计算方法误差更大,计算后100%油门应该是2797,相差了321,这是电调的控制算法造成的,因此参考误差更大;
2)定速能力:这个应该是抗负载的能力,是玩直升机相当重要的参数,但是今天没有测试,也没有测试条件,估计要在测试台或飞机加传感器才能测了;
3)记忆能力:这个是考验电调在不同输入条件(电池)下的输出能力,这个也应该是相当重要的参数,不同的电池可以保持同样的手感,通过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好盈160AV4电调很NB了,因此飞直升机一定要用记忆定速。

6 后续
后续应该对精灵模式也测一下,这样可以对比记忆模式看看有多大的差别,另外定速能力肯定是没能力测试的,但实际飞行手感看定速还是很稳定的,而且测试次数很少,因此今天的标题是不完全测试,仅仅给大家个参考吧。

网友A:
好电调可以保证动力输出,是不是用便宜的6S电池和格式电池相媲美,那就可以省很多多电池的钱了

网友B:
这么看来以后只使用记忆模式就行了,用不着精灵模式每次都去重新标定,反正差的也不多。最后问一下你的花牌是多少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电调可以保证动力输出,是不是用便宜的6S电池和格式电池相媲美,那就可以省很多多电池的钱了

还不完全是这样,我个人的理解是记忆模式是电调通过算法想办法保证输出一致,但如果电池太差,定速需求超过电池供应能力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差别的,就是电调没问题,电池跟不上,在大螺距飞行中会出现掉转。反过来讲其实记忆模式也是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差电池死的快

网友C:
求指教~由显示转速116000到对应大桨转速2476rpm是如何推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指教~由显示转速116000到对应大桨转速2476rpm是如何推算的?

见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7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以后只使用记忆模式就行了,用不着精灵模式每次都去重新标定,反正差的也不多。最后问一下你的花牌 ...

EVO是35C,R是65C。

网友:
我以前怕不同C数的电池输出差异过大一直用精灵模式,看来是多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完全是这样,我个人的理解是记忆模式是电调通过算法想办法保证输出一致,但如果电池太差,定速需求超 ...

差不多是这个道理!顶!!!

网友:
今天没来飞,帖子还是要顶的

网友:
兄弟真专业。赞

网友:
很不错的测试~
关于这点:
另外理论转速估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电池电压+马达KV数+齿比进行计算,这种计算方法误差更大,计算后100%油门应该是2797,相差了321,这是电调的控制算法造成的,因此参考误差更大;

这个还要乘上电机的效率值。

网友:
楼主真的是研究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