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一下气氛,改造电调BEC供电电路

楼主(2016-06-05):
这个电调买来有段时间了,今天给它剥皮看看,是那家的就不说了,或者就是山寨的。

大家看到了吧,一颗小容量的电解电容直接并联在电源输入端上,实在搞不明白有什么用?!难道电池不是一个大电容吗?!!!

反过来看看,BEC供电由一颗78D05稳压IC提供

它的输出端没有任何虑波电路,这怎么能行呢?

没办法,自己解决吧,拆掉原来那个不顶用的电解电容,在78D05输出端并上一个2200uF/6.3V的电解电容;按着规程来说应该并的电容的耐压值应是输出电压的1.4倍,也就是7V;不过手上正好有6.3V2200uF的电解电容就用着吧。同时在BEC输出端上再并个104 的小瓷片电容。

改造完成,重新封装,通电试了一下。哦耶!搞掂吃碗面!哈哈

建议有这种电调的朋友都可以改一下,提高BEC供电稳定性。打完收工!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调

4区的朋友,我估计是个山寨的。
牌子吗……是个国内大牌,还得在这里混,不说为好。
反正自已能修就行,现在国情就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区的朋友,我估计是个山寨的。
牌子吗……是个国内大牌,还得在这里混,不说为好。
反正自已能修就行, ...

请问你的微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微信多少

网友B:
看出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出牌子了

笑而不语真君子

网友:
银燕我已经无力吐槽了

网友C:
输入端并联电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并联电容很重要

说说看。

网友C:
只提几个电阻:
1,电池内阻;2,导线导体电阻;3.接插件接触电阻。都是毫欧级别的,不显眼,但它们在电调瞬间输出最大功率时会产生那种影响?其实用LZ的电容焊上多根60芯短舵机线,直接插到接收机空闲插口,效果会更好。
看看坛子里v4电调BEC掉电的贴子,有想法没?解决方法是正确的,只是。。。。。。。。
以上仅是个人看法而已,一笑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提几个电阻:
1,电池内阻;2,导线导体电阻;3.接插件接触电阻。都是毫欧级别的,不显眼,但它们在电 ...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其实说的是负载大电流用电引起的线阻问题,这就象我们平时看到的电力传输线使用高压传输而不用低压一样。
可关键是并个200uF的电容能解决你提到的问题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心理安慰的成份更多。
如果输入端是直接从交流整流出来的,那么它是个脉动式的方波,这个电解电容非加不可,而且应跟据使用电流的大小取合适的值。但它直接从电池取电,那这就是一个绝对直流电,而电池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电容。就象你所说的,输入线应跟据使用电流的多少而定并尽量使用多芯的线材以增加表面面积减少线阻的产生,但这无疑增加成本!
如果加上个200uF的电容就解决了线损而造成的电压波动问题,我只能哈哈了。
以后全改细线,最后用个小电容保证,电线厂直接关门。

网友C:
所以我只是……,可变的负载是没有用一种设计解决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只是……,可变的负载是没有用一种设计解决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个人愚见

玩得开心就好!只是纯技术交流,大家提出宝贵义见足见都是有责任心的,而不是一味起洪做喷子。
我走上这条路几十年了,也有前辈的关心爱护和指导。
最看不惯的是瞎拝和忽悠后辈,让人误入歧途。
谢谢您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得开心就好!只是纯技术交流,大家提出宝贵义见足见都是有责任心的,而不是一味起洪做喷子。
我走上这 ...

谢谢理解,坛子里说事,需要有责任心。毕竟模型不是玩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其实说的是负载大电流用电引起的线阻问题,这就象我们平时看到的电力传输线使用高压传 ...

电容器也有品质因数这个参数,也叫Q值,不同构造的电容器,Q值不同,适用于不同频率的电路里,在一些电子电路中会有云母电容(大容量很小)、纸介质电容(容量略大)和电解质电容(容量是前两者的千百倍了)同时并联的电路,目的是使频谱很宽的脉冲、浪涌电流都不能影响后面的电路。电池所呈现出的电容特性和电解电容不同,不能完全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器也有品质因数这个参数,也叫Q值,不同构造的电容器,Q值不同,适用于不同频率的电路里,在一些电子 ...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可以参考高频无线电功放的供电电路,确如你所说,使用多个不同介质材料、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使用;讲究一些的还要串上一到两个阻流圈,其目的是保证直流供电的稳定,更重要的是保证直流电的纯洁,不使无用的杂波信号串入高频功放所产生的振荡频率中同时也尽量的不使高频功放所产生的振荡该率通过电源这一共用资源污染到其它的在线电子电路的工作。这点在高频功放电路上有,在讲究一点的音频功放上有,在普通收音机每级放大电路上还有,它一般称为退偶电路。
但在一个十几安的电子调速器上的馈电端上并联一个容量不大也不小的电解电容有何用处?作防止电流冲击太小,防高频信号串绕又太大;防电调电路信号反串入电源在这样的电路中似乎没必要。
不如在低压输出端并联电解电容加瓷片电容保证给接收机和舵机稳定用电更好。

楼主:
对了,谁见过在汽车或船上的蓄电池正负端直接并联个电解电容的告知一下,最好配上图片。

楼主:
我想唯一的一个作是“灭弧”,因为如果上了6S以上的电池,有可能在接插插头的瞬间产生电弧,就像烧焊。
其它的都不可能。

网友E(2016-07-15):
这个电容可以解决转速突变是,单片机复位的问题,5V这端是应该有个最少47UF的电容才比较可靠,但是电调做成品需要美观,如果中间像你这样并一只这么大的电容,很多用户是无法接受的,它占地方了!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可以解决转速突变是,单片机复位的问题,5V这端是应该有个最少47UF的电容才比较可靠,但是电调做成 ...

估计是这样的,否则不好解释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唯一的一个作是“灭弧”,因为如果上了6S以上的电池,有可能在接插插头的瞬间产生电弧,就像烧焊。
其 ...

正是因为输入端有了电容  接插插头的瞬间才会产生电弧  电调一般是方波驱动mos管的 所以严格来说输入端的电流是时刻变化的  输入端加电容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是因为输入端有了电容  接插插头的瞬间才会产生电弧  电调一般是方波驱动mos管的 所以严格来说输入端的 ...

请说明在输入端并个200uF的电解电容的必要性。
因为我知道从交流电整流出来的直流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流电,就如你文中所提到的方波,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后面用电电路稳定得电工作是必须加上电解电容用以滤波并作储能作用的,用以防止后面用电电路瞬间大电流用电造成电压(或者说电势)的突然下降的作用并以2200uF/A来配制的,同时还应配有104等的瓷片电容,用来滤掉供电线路上或被串入的高频信号。
但电调的输入端是绝对直流电的电池供电,只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输入线路太细,在大电流供电情况下产生过大的线阻,这样的话并个如此小的电解电容有用吗?
还不如增大线径来的直接,现在的航模供电普遍使用可极大电流放电的电池,早以不是镍铬成镍氢电池的年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说明在输入端并个200uF的电解电容的必要性。
因为我知道从交流电整流出来的直流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流 ...

即使是可以大电流放电的电池 内阻也是必然存在的  厂家设计这个电容不是没有道理的  生产电调的厂家那么多 人家难道就没想过去掉这个电容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使是可以大电流放电的电池 内阻也是必然存在的  厂家设计这个电容不是没有道理的  生产电调的厂家那么 ...

坦率的说,您这样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厂家设计人员多是事实,但跟在电调板电源输入端加上一个小容量电解电容的作用没有实际关系。要是有这个关系的话,中国应该成为各种发明创造的大国,并在较多的领域或者行业内成为标准的制定者,而不是去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因为中国人多!
按着您提出的电调在大功率工作情况下因为电流大同时储电池内阻的影响而导致电势瞬间下降一说,靠个200uF的电容能解决吗?我的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一般标准情况下要按2000uF/A来取值的;这是其一,同时电池内阻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正常的电池会随着电池不断的放电内阻呈上升的现象,但随着充电,电池内阻就会降低,这是一个循环;但电池随着使用次数增加此内阻会逐渐增大,直到完全不能储电为止,此时这个储电池寿命终止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现像,它能靠一或两个远低于正常标准取值的电解电容来解决吗?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难到电池不是一个大电容吗?
电动汽车或地铁列车上我没发现在电调的输入端上并个小电容的。
也许他们的设计人员少吧。

网友G:
7805和单片机中间的那个黄色的是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7805和单片机中间的那个黄色的是电容吗?

是的,是个钽电容;比较靠近单片机,作用是防止瞬间掉电,引起单片机复位。

网友H(2016-09-06):
引用 楼主:
坦率的说,您这样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厂家设计人员多是事实,但跟在电调板电源输入端加上一个小容量电解 ...

您说的其他观点,我大都赞同。但您说的2000uF/A的电容取值,这个可以再商榷一下。我记得以往的确曾经有一个整流电源的滤波电容的取值,一般性的要求是1000uF/A,当然如果要求高的话2000uF/A也是可以的。但这个经验值是基于50Hz交流的情况,如果交流电的频率相对比较高的话,那么这个电容量的要求就会相应的降低。但具体这个电容量的取值和频率之间有没有一个经验值的换算关系这个我没有研究过,不过可以预期的是,如果交流电的频率高到几KHz甚至几十KHz,那么这个电容的取值很可能会降低到10uF/A这个级别或更低一些。

我不妨大胆猜想一下,3个输出端的输出电流的脉冲频率X3以后,就是电调输入端的电流脉动频率,这一点应该大致和三相交流电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的频率类似。那么,还是假设一下电机输出端的脉冲频率是1KHz,那么反映到电调的电池输入端的频率应该就是3KHz。当然,我没有测量过电机端单个绕组输出脉冲的频率具体是多少,但我想总归是要比50Hz高一些吧。所以,如果反映到电调的电源输入端的脉动电流频率比较高,那么这个退偶电容的电容量的要求就相对比较低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电池的内阻是很小的,尤其是对这种聚合物大放电率的航模电池来说,加这个电容大约只有在电池放电阶段的后期内阻开始逐渐上升的时候也许有点用。大多数时候怕是起不到啥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说的其他观点,我大都赞同。但您说的2000uF/A的电容取值,这个可以再商榷一下。我记得以往的确曾经有一 ...

大哥大来了
目的达到了
我是BG7IGV
发此帖的原意,一是自己确实有个困扰;二,确实觉得一般的电调板并一个低品质系数的电解电容不知何为?
在发出此帖后,本人也确确实实请教过一些行业内的人,答案吗与您所说差不多。但普遍认为应该取用在高频下品质因素好一些的电容。可喜的是我已发现有个别的厂商通过并串结构使用钽电容来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你后文提到的现象,并哪样的一个电解电容说好听的是无知,说难听的误导后来者以致于以讹传讹。
谢谢您!
73!
BG7IGV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说的其他观点,我大都赞同。但您说的2000uF/A的电容取值,这个可以再商榷一下。我记得以往的确曾经有一 ...

老实说,是不是有模朋找你出面了?
否则一个列兵级的应该不会关注这样的帖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实说,是不是有模朋找你出面了?
否则一个列兵级的应该不会关注这样的帖子。

哈哈,本来想注册BA6BF这个ID,但莫名其妙的说这个ID已经被注册过了。这事情倒也奇怪,可能有别人也喜欢这个ID吧?

我也是喜欢航空模型的,只是手工不行,小时候制作的飞机都只能在地上转圈圈,没有一个能自己飞上天。后来工作忙,也就只好撂下。今年春节后这股劲头又冒出来了,开始购买各种材料和设备准备再续儿时的爱好。在航模这个爱好中,我的确就是个新兵,这还真不是谦虚。以后多向你和各位朋友请教,希望能进步的快些吧。

有时间多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本来想注册BA6BF这个ID,但莫名其妙的说这个ID已经被注册过了。这事情倒也奇怪,可能有别人也喜欢 ...

我多么希望有学之士能进入这决相对来说的静土!热烈欢迎!

网友:
电源输入端电容有两个作用:
第一,减小电池负荷,确切的说应该叫非全油门的情况下,减小电池的瞬间放电电流。
电调是以PWM方式驱动电机的,首先油门、PWM占空比以及电流都是成正比
假设全油门时候PWM占空比是100%,电流约为40A;
半油门时候占空比是50%,平均电流约为20A(注意这里有平均两个字)。
现在我们用2000mAh的电池。
有电容的情况下,电池在半油门时候是连续输出20A,电池以10c的放电倍率放电。
如果去掉那个电容,电池放电的情况就会变成了一半时间以40A放电(20c倍率),一半时间以很小的电流放电(满足电调本身用电)。
有电容情况下使用的电池肯定比没电容情况下使用的电池长寿。
所以这个电容不是为了减小电池电压不稳对电调的影响,
恰恰相反,是为了减小电调这个高频变化的负载对电池及其他器件的影响。
这里不能将电调看成单一的一个用电器件,最少分为2部分,1、六臂全桥驱动电机转动的部分。2、7805作为BEC为外部供电的部分。至于mcu是从EBC取电还是有单独的电源这个要看是什么电调了。

第二,我不知道你这个电调是用的NMOS+PMOS的结构还是纯NMOS的电调。
如果是纯NMOS电调,电调上一定有个倍压电路。
如果电机运转过程中的反电动势不能被滤除,叠加到了这个倍压电路上面,电压很可能会超过MOS管Vgs的上限,导致MOS管损坏。

另外,输入端电压稳定的情况下7805作为线性稳压芯片纹波小得可怜,输出端没有任何电容滤波不可取但也并非不可接受。
去掉输入端200微法的电容在输出端加个2200微法电容我觉得是杀鸡取卵。
去掉输入端电容后输入端纹波肯定变大(前面提到了,因为受到驱动电机那部分电路的影响),直接导致输出端纹波也变大。

然后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你接个2200微法的电容我觉得该叫储能了。。。
当然大电容储能也很有必要,毕竟舵机负荷大的时候电流也不算小了,而且存在很多负荷突变的情况。
不过这个电容建议放在接收的那端,要不然负载突然变大时线损还会吃掉一点电压,到了接收那里波动还是有点大。

最后说一下电容取值的问题,其实30楼 ‘BA6BFBA6BF’ 网友已经说过了。
不过要补充一点,一般商业电调PWM频率最低最低都有8KHz。应该把电调当作一个最少是以8KHz频率变化的可变负载。
电动汽车和地铁的电机驱动电路我没见过,但是电瓶车、独轮车的驱动器上输入端都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小”电容。
满筒水不响,半桶响铛铛,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在瞎掰和忽悠后辈,让人误入歧途。同样,我这个半桶水在这里瞎掰了许久,见笑了。

网友:
补图,3张都是网上找到的图片。

网友I:
35楼正解。
LZ看起来还是玩的少。如果你玩5kw以上的船模发现跑5分钟下来这颗“没用的电容”烫的要命甚至爆浆,改装容量加倍的高频低阻型(Rubycon ZLH等)电解后同样工况电容温度可以下降20°C......可能就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网友:
至于说这颗电容的容量太小,这是对的。参照电容厂方的 datasheet,额定波纹电流一栏,可知所有的 RC 电调都在超额使用电容,而且超了不止一倍两倍。见过太多大功率电调,波纹电流大到电容引脚熔断!

厂家傻吗?明知超额还那样用? 没办法,体积所限,只得如此。超额使用带来寿命缩短,好在电解电容的寿命单位是kh,千小时,正常的航模在达到这个寿命之前早炸机了。

可是明明知道它容量太小,然后采取的措施不是去加大它,而是去掉!变成零容量!这个思维方式就比较有特色了。

这里有个我多年前的老帖子,就是在电容引脚被波纹电流熔断之后采取的改装措施:
◆ 好盈180A电调加电容,简便易行,过程分享 ◆

网友:
电容容量小不小,还要从电调的实际工况说起。太多的模友把电调理解为“在负载增大时稳定电压”,比如你猛推油门。实际情形如35楼所述,这颗电容实际上要对付的不是你推油门的速度,而是在1s/8kHz=125μs(注:μs=百万分之一秒)的短时间内减小电压突变的幅度。同样波纹电流下,这个时间越短,所需的电容量越小。

所以所需容量的大小,直接取决于
1)波纹电流,正相关。
2)工作频率,负相关。
搞过DC-DC的都知道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是工作频率越来越高,就是因为可以使用更小(因而更便宜)的滤波电容。

网友I:
BA6BFBA6BF发言中提到的电容量需求随着工作频率升高而降低,这是对的。但后来关于频率X3需要纠正一下。
实际上一只8kHz的电调,电源输入端波纹就是8kHz,不会乘以3。MOSFET只管换相,即:8kHz还是8kHz,三对管子轮流输出给电机,而已。

应用题来啦。
一电调,波纹电流10A,要求波纹电压不大于2V,求需要的滤波电容的容量。
答:
其实也简单,复习一下中学物理即可:Q=I*t,U=Q/C,
波纹电流10A,那么在125μs内放出的电量Q=1.25mQ,
波纹电压不大于2V,则C=Q/U=625μF。

当然这是简化的题目,实际工况要复杂一些,但基本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35楼正解。
LZ看起来还是玩的少。如果你玩5kw以上的船模发现跑5分钟下来这颗“没用的电容”烫的要命甚至爆 ...

您自已不是已经承认了吗?
在这样的电路中应该使用高频损耗小的电解电容,不是吗?
另是否应该使用更优质的传输导线呢?例如40芯以上的度银或工业金的导线,尽力减少线损!我估计这个成本会比加个电解电容贵吧
在我的工作范围内,一般是这么解决的。
我想锂电池大巴的电力需求比我们日常能见到的航模的动力需求大的多了吧。我怎么没见到它们的电调上也来个电解电答呢?!
取而代之的基本都使用了銅排或厚的编织铜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自已不是已经承认了吗?
在这样的电路中应该使用高频损耗小的电解电容,不是吗?
另是否应该使用更优质 ...

承认什么? 在kHz级开关频率下,高频 LowESR 是当然。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自已不是已经承认了吗?
在这样的电路中应该使用高频损耗小的电解电容,不是吗?
另是否应该使用更优质 ...

事实上你根本不懂电路

本来很合理的设计让你改得

怎么说呢

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事实上你根本不懂电路

本来很合理的设计让你改得

垃圾不垃圾的您说了算?

网友J:
电池虽然可以视为一个大号电容

但是电流大的时候 压降也比较厉害

在7805前加装一个电容

对整体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设计

你牛

拆了还光荣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池虽然可以视为一个大号电容

但是电流大的时候 压降也比较厉害

我觉得吧,您是否搞错了在讨论什么问题了吧?
我再重复一下,我只是想搞清楚这个电解电容对电调电路的影响或实际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并不是指电调板上提供的5V或者其它输出值的直流电压的问题。

既然,您提到了这个问题,那还是说一下吧,依据7805的数据手冊的资料,要想让7805定输出5V的直流电必须得在输入端有高于8V的直流输入,也就是说要有3V的压差,当然啰,这个压差少一些不行吗?不是的,我做过试验,品质好一些的7805在输入6.5V时也一样能出5V,但这是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带上一定的负载(比额定值少一半)纹波就不好了,而且发热严重;在我们常用在电调板上的这种7805应该是220封装的,在使用标准散热片或其它有效散热手段的情况下能提供1.5A的电流。那末如果输入的电压都低过8V了,您认为电调板还能够给电机提供动力吗?即便是一个2S的电调板也不是象你想得那样直接从7805输出端给板上的单片机供电的,还有二级供电电路。再有,如果如您所说的电机开动后电池电压都下降的如此厉害,那还是动力电池吗?
那有没有低压差的稳压IC呢,那当然是有的,有些稳压IC就只有1V 甚至更小的压差,例如LM317可调稳压IC的压差就是1.25V。具体的您可以去查。
说到这,也一并回复楼上的检测试验,请在额定输入和额定输出并带负载且负载在额定范围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测纹波,否则没有意义。
关于您提到的在7805输入端加上电解电容是在二级管整流输出的情况下吧,因为那不是标准的直流电!是方波,必须要有这样的电解电容来做消峰和填谷的工作。不是吗?讲究的还应该配上防止返向击穿的电路,既然您比我懂电路我想您一定是知道的了吧。

网友J:
为了自己的错误辩解

总有无数的理由

所以请你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了自己的错误辩解

总有无数的理由

因为,在手机客户端回复不方便,所以开电脑重新编辑,没能完整地回复,也没及时看到您的答复真是对不起啦!
既然您认为我的认识是错误的,请完整的将您认为正确的知识和理论带到论坛里来,以便让更多的爱好者学到真正的好知识,您看好吗?
其一,完成了我这个贴子的初衷。
其二,也好让我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毕竟从二十多年前收到过手Q子弹警告后,已经有这么多年没被别人骂“垃圾”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BA6BFBA6BF发言中提到的电容量需求随着工作频率升高而降低,这是对的。但后来关于频率X3需要纠正一下。
实 ...

实际工况还需要仔细分析一下,全油门时候和油门全关的时候负载是持续的,或者说负载没有变化,这个就不用分析了。
还是分析半油门的时候。PWM频率8Khz,其实半油门时只有一半的时间在放电,即62.5us,容值可以减半。
然后,这62.5us不单纯是电容在放电,电池和电容都再放电。容值还可以再减小。
这个电容部分时候是超额使用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觉得超额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自已不是已经承认了吗?
在这样的电路中应该使用高频损耗小的电解电容,不是吗?
另是否应该使用更优质 ...

电动大巴驱动电路我是真没见过。
但是你说“大巴的电力需求比我们日常能见到的航模的动力需求大的多了”这个是片面的理解。
这个样说吧,航模续航是多少?大巴续航是多少?
我们不说里程,我们说时间。航模3D固定翼一般平均续航10分钟,450飞3D续航7、8分钟。四轴、就说拿精灵系列来说续航都是半小时以内。
所以航模电池平均都是2-8C的倍率放电。
电动大巴呢续航起码都是几小时了。
按3小时算,大巴电池平均是在0.33c的倍率下放电。
所以电动大巴电力需求大,但电池容量也大。
电力大巴电池工况比航模电池工况好太多太多了。
所以在电动大巴上加不加这个“小电容”对电池寿命影响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实际工况还需要仔细分析一下,全油门时候和油门全关的时候负载是持续的,或者说负载没有变化,这个就不用 ...

很好的分析。实际所需电容量跟诸多因素相关,包括负载状况,包括ESC工作频率,包括电池内阻,甚至引线的粗细长短。。
全油门时,滤波电容承受的压力反而是轻松的。

这里请理清一下,我说的超额是波纹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不是电容量。

网友K:
唉说那么复杂估计你也理解不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特斯拉电力需求比航模电力需求大很多吧。
为啥航模动不动就要用几十C高倍率的动力电池?
而特斯拉还在用放电倍率不高的18650???
因为航模几分钟或十几二十分钟就会把电池电力用光,而特斯拉要几个小时才能把电池电力用光。
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好的分析。实际所需电容量跟诸多因素相关,包括负载状况,包括ESC工作频率,包括电池内阻,甚至引线的 ...

抱歉,超额是我理解错了。
以前很少理会电调没注意这个电容的温度。
前段时间拿电调改成电机测试仪,就发现很多时候mos管不烫(电机空载)反倒是电容烫
应该就是纹波电流超额多倍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唉说那么复杂估计你也理解不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特斯拉电力需求比航模电力需求大很多吧。

说多说少不重要。我可以说的是这是我刚采集的数据,监色的是电流曲线,红色是电压;舜时电流1750A,那里用的不能说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说多说少不重要。我可以说的是这是我刚采集的数据,监色的是电流曲线,红色是电压;舜时电流1750A,那里 ...

电池容量你都没写能说明什么?
按比亚迪K9来算吧,
K9电池600Ah。
1750A对K9来说就3C放电,还多出了50A
这么小的放电倍率,我只能呵呵呵了。。。
稍微好点的18650都能够满足瞬时3C的放电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池容量你都没写能说明什么?
按比亚迪K9来算吧,
K9电池600Ah。

比亚迪K9有这么大的输出功率吗?
您一会特斯拉,一会“说多了你不懂”有意思吗?
您认真的看过了截图了吗?
这张截图清楚的表明了在大电流短时放电过程中供电电压是有波动的,但是别人能控制的很好,一般不超过5%。
就如您自己说的,现在的动力电池动不动就是几十C的放电电流,不就是想尽办法降低电池内阻达到的吗?这和想办法减小异线阻力,不是异曲同工吗?再者有些700级的使用的电池组不就是由两个6S的电池组串起来用的吗?要是现在的电池内阻能做的很小,为什么不用2S或3S的呢?至少安全许多吧。
看您也许是行内人,您应该听说过“法拉”电池吧,我想这也许是以后发展的方向。
至于现在这种在电调板电力输入端并联电解电容的方法应该是早期普遍没有大容量低内阻电池时所采用并延续下来的,以后会通过动力电池组不断改进而被取消的。
暂时想达到你说的目的,应该使用钽电解电容为佳。

另,敬请文明用语!

网友I:
仔细看,其实楼上以及楼上的楼上的观点并不矛盾。ESC电源端的滤波电容确实可以是没用的,在满足这两个条件时:
1)理想电压源,ESR & ESL为零,且与频率无关。
2)电压源直接位于ESC入端,中间无引入其它任何R以及L。一定要连线的话,线无限短无限粗。

好了,现在来看看
条件1)满足吗?   Sorry, no.
条件2)满足吗?  Sorry, no.

So, sorry, No.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亚迪K9有这么大的输出功率吗?
您一会特斯拉,一会“说多了你不懂”有意思吗?
您认真的看过了截图了 ...

K9没有那么大输出功率。这更证明了我前面所说的,电动巴士电池的工况比航模电池的工况好太多太多了这句话。
你发个连横竖坐标都没有的拍出来的图片,神神秘秘的。我还真看不出电压波动没超过5%。
刚刚用K9算的(你到现在还没说电池容量是多少,我只好再用输出功率小很多的K9算了),瞬间最大放电倍率不到3C,这么小的放电倍率电压波动没超过5%再正常不过了。
电池内阻和导线阻值没什么好说的,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飞一轮3D下来,电池烫、电机烫、电调也烫。但很少听说有导线烫的。
700级电池为啥用高压根本不是因为现在电池内阻太大,而且这里你完全说反了两个6S电池串起来内阻比2S、3S都大。
至于那个电容。。。拆掉就拆掉吧,反正又不是我的电调
文明用语就算了,南方人不习惯您您您的。看着变扭不说总觉得说您是在讽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仔细看,其实楼上以及楼上的楼上的观点并不矛盾。ESC电源端的滤波电容确实可以是没用的,在满足这两个条件 ...

我喜欢你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
其实,我想证明的也是这点。绝对理想化的电路基本不存在,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部分的设计而使其在可控状态下被接受。
其一,是电池的内阻足够的小,二是导线足够粗(当然是指在可接受合理范围内极小压降啰)三吗,既使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必须使用这个电解电容的话,应该使用高频损耗尽量小的产品,减少发热及引起baozha的风险。
最终还是要在动力电池上做文章。
道理是越辨越明的,前提是心平气合,就事论事,而不是顾左右而言它。

网友(2016-10-06):
引用 网友D:
电容器也有品质因数这个参数,也叫Q值,不同构造的电容器,Q值不同,适用于不同频率的电路里,在一些电子 ...

电容器是有Q值的。电容Q值实质上就是代表该电容的品质因数,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电容器都不会是理想的电容器,在电容器通过交流信号时都会或多或少的产生功率损耗,这个损耗主要消耗在电容器本身的等效串联电阻和两极间的绝缘介质上.通常为了表示该电容器品质好坏用某一频率下电容器损耗功率与电容器存储功率(无功功率)之比来表示,这个比值就是该电容器的Q值。
对于不了解电容器的Q值,我有深刻记忆:上世纪十年xx中,制作150瓦电子管扩音机,因为没有硅钢片绕合适的变压器,对功放部分的电源,采用直接用市电,用硅二极管和电解电容配合,做倍压整流供电。短期使用正常时间一长,所用的电解电容
都发热击穿了,连带的故障损失很大!经查阅资料才了解了电容器的Q值概念。通俗点说:电解电容在较高频率下充电放电过程中,本身的损耗很大,造成发热,击穿损坏。重复一下:何一个电容器都不会是理想的电容器,在电容器通过交流信号时都会或多或少的产生功率损耗。电容器的Q值就是:某一频率下电容器损耗功率与电容器存储功率(无功功率)之比。

网友L:
是下功夫读的帖子,学习学习,讨论最能体现业务,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