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s 图传过热导致无图传信号,app与遥控器失连

楼主(2016-06-05):
大疆官网论坛级别不够,无法发帖,在贴吧大疆吧发贴,好像直接回收了,不清楚是审核还是直接删了,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发帖。

前天入手大疆精灵3s,周五晚上开始第一次加电,连接app激活成功后,马上进入app菜单查看学习各种功能,十几分钟后,手机app上显示红色的“无图传信号”,无设备连接,app上wifi和控的信号都丢失。

当时就蒙了,试了几次还都连接不到图传,就睡觉去了

周六一早,打开各项设备连接正常,提示有固件更新,于是下载更新,更新到64%左右出现“升级失败”,关机后再开机,继续升级,到32%左右又失败,再关机再继续,很快升级成功了。

新手没整明白前一直没敢装桨,然后又开始学习各项功能,进入飞行模拟,三五分钟后又报错,然后再连再报错,换过几个手机现象一致,都是很快报“无图传信号,设备失去连接,app上控和wifi信号都丢失和。

联系大疆400电话,客服指导,确认在图传信号丢失,控可以控制飞行器,只是app上无任何显示。

和客服说明现象,自己无法做进一步处理。

反复测试无果,一天郁闷的过去了,晚上无意中碰到相机,觉得很热,再碰云台上的图传外壳,烫手的感觉!

所以就琢磨着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图传信号失败?马上动手将小风扇对着图传吹,嘿!立竿见影,图传多久都不丢失了!而且丢失后相机继续录像不受影响,但无法控制。

今天继续测试,室内温度28度,不装桨不吹风扇,十五分钟左右图传外壳温度在42度左右,app显示无图传信号,马上关机重连一两分钟显示无图传信号;用风扇吹和装上桨启动飞行器,温度都能降到三十几度,半小时都没有丢失过图传。

至此,现象明确——升级固件前(升级前没留意)和升级固件(1.6.8最新版本)后都存在图传温升过高导致无图传信号,并导致app与控连接中断,描述如下:

室内28度左右时,只要加电,图传温度就逐渐升高,15分钟图传外壳温度升高到四十多度,app显示无图传信号,app与遥控器失去连接,app上控和wifi信号丢失,无法显示图传图像,无法显示飞机状态;遥控器最左指示灯变红,控可以控制飞行器,飞机指示灯显示处于受控状态;相机保持丢失前状态;

此现象带来的问题:

1、固件升级如果超过15分钟无法一次完成,除非加风扇降温;

2、室外温度如果在三十六七度,飞控温度如果降不下来,恐怕也会发生无图传信号的情况。

当前疑问:

1、此现象是我的p3s个例还是普遍存在?是否我哪里操作有问题?

       这个很好测试,请各位有p3s前辈在三十度左右的室内不吹风不开桨,只操控图传拍照,能坚持多久不丢失,希望各位能反馈一下,如果这个现象是我的p3s个例就直接退货了。

2、为什么遥控器和图传信号丢失,会导致app与遥控器连接中断?

     其实只是图传信号丢失,遥控器和飞行器还是正常连接的,只是遥控器与app中断了wifi连接。

3、这个log记录的是什么的版本号?怎么看着有点怪?
========== 2016.06.04 10:11:09 =====================
Packet: P3C_FW_V99.99.9999.bin
Upgrading ...

========== 2016.06.04 10:23:37 =====================
Packet: P3C_FW_V99.99.9999.bin
Upgrading ...
Result: Success.

感谢各位关注!

附:升级log内容
[00354028]========== 2016.06.04 10:11:09. boot(15) ============
[00354150]Packet [C:\P3C_FW_V99.99.9999.bin] detected, card sn [0xbb880b86].
[00354180]Packet upgrade start...

[00354219]Packet checking...
[00354257]Packet vlink 01.06.0080 <-> 01.05.0070.
[00354327]Done.

[00354359]Version checking[1]...
[00354392][01 00][00] v1.13.4312 -> v1.14.4920 need upgrade
[00354435][01 01][00] v1.13.4312 -> v1.14.4920 need upgrade
[00354519][03 06][00] v2.4.10.7 -> v2.4.15.5 need upgrade.
[00354561][04 00][00] v1.41.0.0 -> v1.44.0.0 need upgrade.
[00354631][09 00][00] v0.1.0.9 -> v0.1.1.0 need upgrade.
[00354757][11 00][00] v1.7.0.0 -> v1.8.0.0 need upgrade.
[00354791]Done.

[00356830]Waiting for user confirm...
[00366875]Timeout, start upgrade automatically.

[00366947]Firmware upgrading[1]...
[00384073][01 00] Firmware upgrade start...
[00013937][01 00] Firmware upgrade finished successfully.
[00014040]Done.

[00014146]Packet [C:\P3C_FW_V99.99.9999.bin] resumed, card sn [0xbb880b86].
[00014335]Packet vlink 01.06.0080 <-> 01.05.0070.
[00014484]Version checking[2]...
[00014630][01 00][05] v1.14.4920 -> v1.14.4920
[00014738][01 01][00] v1.13.4312 -> v1.14.4920 need upgrade
[00014847][03 06][00] v2.4.10.7 -> v2.4.15.5 need upgrade.
[00014903][04 00][00] v1.41.0.0 -> v1.44.0.0 need upgrade.
[00014992][09 00][00] v0.1.0.9 -> v0.1.1.0 need upgrade.
[00015186][11 00][00] v1.7.0.0 -> v1.8.0.0 need upgrade.
[00015241]Done.

[00015272]Firmware upgrading[2]...
[00015436][01 01] Firmware upgrade start...
[00045750][01 01] Firmware upgrade finished successfully.
[00045792][11 00] Firmware upgrade start...
[00094298][11 00] Firmware upgrade finished successfully.
[00094556][03 06] Firmware upgrade start...
[00472027][03 06] Firmware upgrade finished successfully.
[00472089][09 00] Firmware upgrade start...
[00515052][09 00] Firmware upgrade finish without reboot.
[00545086][09 00] Firmware upgrade finished successfully.
[00545157][04 00] Firmware upgrade start...
[00042141]========== 2016.06.04 10:23:37. boot(15) ============
[00042175]Packet [C:\P3C_FW_V99.99.9999.bin] detected, card sn [0xbb880b86].
[00042210]Packet upgrade start...

[00042247]Packet checking...
[00042284]Packet vlink 01.06.0080 <-> 01.05.0070.
[00042354]Done.

[00042388]Version checking[1]...
[00042439][04 00][00] v0.0.0.0 -> v1.44.0.0 need upgrade.
[00042474]Done.

[00044508]Waiting for user confirm...
[00054546]Timeout, start upgrade automatically.

[00054621]Firmware upgrading[1]...
[00054684][04 00] Firmware upgrade start...
[00104835][04 00] Firmware upgrade finished successfully.
[00104871]Done.

[00104906]Version checking[2]...
[00104975][04 00][05] v1.44.0.0 -> v1.44.0.0
[00105013]Packet upgrade finish successfully.

另一个同名文件:

========== 2016.06.04 10:11:09 =====================
Packet: P3C_FW_V99.99.9999.bin
Upgrading ...

========== 2016.06.04 10:23:37 =====================
Packet: P3C_FW_V99.99.9999.bin
Upgrading ...
Result: Success.

网友A:
今天在天上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同3S 快降落了提示无图传信号 重启了APP然后可以了
发热也正常 在天上有风吹着一般没问题

网友B:
飞起来就没事了,空中一直有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天上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同3S 快降落了提示无图传信号 重启了APP然后可以了
发热也正常 在天上有风吹 ...

谢谢回复,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试试室内只开图传能持续录像多长时间么?不方便回帖站短我也行。我的最多十五分钟就提示无图传信号,然后app与遥控就断开连接了。特别着急想知道别的机器是不是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就没事了,空中一直有风的。

谢谢,我很想知道别人的是不是也这样室内图传十五分钟就断,升级固件是不是也报错,也得加个风扇吹着图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试试室内只开图传能持续录像多长时间么?不方便回帖站短我也行。我的最多十 ...

我的精灵3adv 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也没静止状态开过太长时间飞机。

我感觉可能图传那里有个散热风扇坏了。 你可以去大疆官网咨询下在线客服或者打电话再详细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精灵3adv 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也没静止状态开过太长时间飞机。

我感觉可能图传那里有个散热风 ...

好的,明天大疆客服一上班就打电话咨询非常感谢!

网友C:
室内测试的时候,一定要把镜头罩和相机固定架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测试的时候,一定要把镜头罩和相机固定架拿下来

首次加电前镜头盖和云台固定架都摘掉了,而且没有再往上装。云台转动正常,拍照正常,谢谢。

楼主:
进度汇报:
经联系大疆客服,描述现象后被认定为设备故障,已走售后环节。

顺便说一下,大疆的售后还是非常不棒的,判断问题准确,处理问题快速。
又订了一个同款已到货,加电室内虽然同样情况下图传外壳温度达到了45度,但不再发生无图传信号的现象,对了,固件没敢升级,因为看来论坛各种说升级固件后的问题,所以先用用当前固件看使用状况,再观望观望新版固件的表现再升级。

总结:
1、我的这台p3s图传发热导致无图传信号的现象,是设备故障,重新购入的p3s无次现象;
2、大疆售后很棒,不推诿,速度快;
多谢各位关注。

网友: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2.400 至 2.483 GHz
图传和遥控分别用哪一段啊,这么多,非日就是包括中国么?那就是遥控和图传有2个频段呢,还是遥控是2.4,图传是5.8,还是遥控是5.8,图传是2.4,还是遥控和图传都用,2.4和5.8?

两个频段是用一个天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度汇报:
经联系大疆客服,描述现象后被认定为设备故障,已走售后环节。

这么迅速啊?第二天就到货了,同城吗?

抓紧测试吧,我的现在经常丢失图传信号,昨天才飞了一百多米高就丢信号了,调整天线好了,过会又丢了,重启APP才好的,看来也是有问题啊。估计3S存在普遍问题。

还有,镜头对着比较高亮度的部分呈现斑马纹,但是拍照录像上没有,估计也是图传问题。

经常在一个地方飞,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变成禁 飞区了,那个地方被禁 飞不是没有可能的。前几天又去了一趟,倒是可以飞了,提示在禁 飞区边缘,昨天又去了,一点事也没有了,邪门。

总之,感觉3S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网友:
应该是图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迅速啊?第二天就到货了,同城吗?

抓紧测试吧,我的现在经常丢失图传信号,昨天才飞了一百多米高 ...

多谢,试了几天,这台机器基本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度汇报:
经联系大疆客服,描述现象后被认定为设备故障,已走售后环节。

(p3s)前天也发现了飞行模拟待机10分钟左右摄像头发热的问题 温度挺高的几乎达到烫手的级别 还一直疑惑是不是产品问题 看来都是这样 图传中断暂时还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p3s)前天也发现了飞行模拟待机10分钟左右摄像头发热的问题 温度挺高的几乎达到烫手的级别 还一直疑惑 ...

以后飞行模拟的时候找个风扇对着云台吹散热降温,最起码没有坏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飞行模拟的时候找个风扇对着云台吹散热降温,最起码没有坏处啊。

是的

网友:
我也出现了  还是飞行过程中  开始图传断了  后面app显示未连接设备  最后只能看着飞机用遥控飞回来

网友:
我很好奇,楼主第一台有问题的机机是淘宝官网买的吗?

网友E:
我的2000mv图传发热也特别高,发热太高的时候图像就会不清晰。

网友F:
我的3P也是这样的,温度太高,而且容易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