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转船新手请教,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如何才能让风动救援船保持直线?

楼主(2016-06-05):
弄了一个救援船,加装了FPV,兴冲冲的去试水,发现怎么调整都不能保持直线航行,求教各位老师如何解决,电机座也要像飞机那样右拉下拉吗

网友A:
至少要搞个舵吧

网友B:
水里弄个舵,这样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里弄个舵,这样稳定些

好的,我开始还想着在水鞋后面加个一组水刀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搞个舵吧

主要是想着电机直接和舵机弄在一起了,就没想在加水舵,怕挂水草

网友C:
舵机力量小了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力量小了也这样

15kg的金属舵机不应该啊

楼主:
是不是动力太小了?

网友D:
窃以为~毕竟楼主是为了救援,如果加水舵刮到水草什么的谁救援谁。在船上各种平衡配重不知道可以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窃以为~毕竟楼主是为了救援,如果加水舵刮到水草什么的谁救援谁。在船上各种平衡配重不知道可以解决不。

是啊,我也是感觉加舵啥的怕挂水草,我看好多也没加水舵跑的也挺直,我再试试配重啥的,感谢

网友:
桨太靠后了吧 往前移应该好点 就像后驱车和前驱车的区别 前驱容易操控 后驱相对难一点

网友:
用水鞋是错误的,救援船是低速船,水阶没有用。我也是用的水鞋,最后还是换了。自己做一个魔术板的,稍微长一点,有利于纵向稳定。加水舵可以,但不能低于船底,否则你可能成为被救援船。

网友C:
把两只浮筒弄成轻微的外八字,就能走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只浮筒弄成轻微的外八字,就能走直了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