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精灵带云台电池1490克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2016-06-05):
山寨精灵带云台电池1490克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A:
不是太重了,而是非常重啊!!!

网友B:
我得带电池不带相机98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得带电池不带相机980g

您用的多大mh电池?我的5000 3s电池 大概有365克。下面挂了TS832图传和二轴云台+山狗相机
现在大致可以去掉的 一、保护圈 65克 二、云台供电的电池 直接改线通过飞机通电 大概80克。可以节省140克。但是还有1360克啊。别的都无法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重了,而是非常重啊!!!

您用的多大mh电池?我的5000 3s电池 大概有365克。下面挂了TS832图传和二轴云台+山狗相机
现在大致可以去掉的 一、保护圈 65克 二、云台供电的电池 直接改线通过飞机通电 大概80克。可以节省140克。但是还有1360克啊。别的都无法优化了。

网友C:
电机是不是可以换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用的多大mh电池?我的5000 3s电池 大概有365克。下面挂了TS832图传和二轴云台+山狗相机
现在大致可以 ...

我得也是3s5000mah,roc电池。但是没有图传云台,直接减震版挂卡片机的。飞控ap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得带电池不带相机980g

980你怎么装的?这个机架我看网taobao上说要300多克,桨,电机加电调至少也有350克,加上电池怎么都破1000了啊~其它像图传摄像头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起来少说也有150克。上云台的话外加150克,楼主的配置,1350克到头了。我380的机架,没有云台脚架,其它配全带5400的3s电池减到头也有970克啊。脚架云台上了至少1250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980你怎么装的?这个机架我看网taobao上说要300多克,桨,电机加电调至少也有350克,加上电池怎么都破100 ...

看脚架和我的机壳不是同一款,电机ZIDAN头应该比我的重一些,电调看不到我的是精灵那种超轻的,电池不同品牌也有差距roc一定算轻的。综合算下来肯定比这个轻了。具体看我帖子

网友E:
山寨精灵...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得也是3s5000mah,roc电池。但是没有图传云台,直接减震版挂卡片机的。飞控apm。

电调和电机呢?您的是什么型号?我的现在是乐天20A带灯电调+XXD 2212 1000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980你怎么装的?这个机架我看网taobao上说要300多克,桨,电机加电调至少也有350克,加上电池怎么都破100 ...

1250克 5000毫安电池 您现在能飞多少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不是可以换换

现在是水货新达西的2212 1000KV电机 ,您建议换什么电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精灵...啥东西

就是外壳跟精灵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脚架和我的机壳不是同一款,电机ZIDAN头应该比我的重一些,电调看不到我的是精灵那种超轻的,电池不同 ...

电机:XXD 2212 1000KV
电调 :乐天 带灯 20A
二轴云台
山狗
TS832 图传
NAZA飞控
GPS
MINI OSD

就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1250克 5000毫安电池 您现在能飞多少分钟?

我之前测试1030克起飞, 5400mah的3s电池, 悬停可以飞27分钟, 飞航线可飞22分钟以上. 航程超过10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XXD 2212 1000KV
电调 :乐天 带灯 20A
二轴云台

[机架]老手也犯错,山寨精灵之路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199634&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网友F:
我的带4400mah电池总重才1200g以内,2200mah电池约1000g:猛禽360,飞宇2轴云台,2212电机,小蚁(去掉电池,直接usb供电),mini apm,数传,图传(买的是天线直接焊在上面的,15g)。准备继续减重,把电机和电调的香蕉头都去掉,直接焊上,可减重约20g;去掉mini apm和数传的外壳,可减10g,把线再优化下,预计能再减10g,总共约40g,接近极限了,很难再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带4400mah电池总重才1200g以内,2200mah电池约1000g:猛禽360,飞宇2轴云台,2212电机,小蚁(去掉电池 ...

太佩服您了。这减重计算得太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