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啊 kbar刹车回弹问题

楼主(2016-06-05):
kbar刹车回弹严重 但是感度已经40 且停止增益右自旋调到10 左自旋调到0 但是左自旋刹车还是弹得厉害 求助

网友:
调中立点

网友A:
刹车时快速抖动还是来回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时快速抖动还是来回摆动?

来回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回摆

那就是D值低了

网友:
减小感度,把球头往里装一个洞,也可能虚位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D值低了

如果是抖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抖动呢

D值大了

网友:
检查尾巴各部件顺滑不。。。顺滑的话调调中立会立马解决

网友(2024-11-01):
提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