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年多的cat大家借鉴一下

楼主(2016-06-05):
求大神推荐一个其它配置软轴

网友A:
我也发现了!飞虎家经常缺货!要等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飞虎家经常缺货!要等好久!

这都找不到合适的配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都找不到合适的配件

这个就看你自己找了!他家轴特殊3.8的,烟味有一款一摸一样的,但是是4mm软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看你自己找了!他家轴特殊3.8的,烟味有一款一摸一样的,但是是4mm软轴!

不犹豫了全部换成烟味的了

网友:
轴的质量问题吧···KV2200用438的桨应该负载不算大哦···怎么会断那么多轴···表示不理解··
轴系还是直接换了吧···换主流的尺寸比较好配··4mm或者4.76mm的·哪家都有卖··

网友:
我也有用3.8mm,用的是Octura 150 软轴
3.8mm软轴国内比较少,外国多点.

网友:
3.8?    我记得我以前装小钢炮那轴系的时候是4mm轴来的

网友:
不懂 就是来刷分

网友(2016-07-14):
楼主新手可以搞一个这个船吗,全套什么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