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怎样保养

楼主(2016-06-05):
有台700N,水平问题,飞的少,现在家里静态,平时500E用来练手。想向前辈请教下该如何保养油机。

网友:
上好事后油就好了,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A:
长时间不飞,上保养油,你要是勤快点,每次飞完回来都上一上保养油那更好。我是天天飞,如果一周左右不飞,那要上保养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不飞,上保养油,你要是勤快点,每次飞完回来都上一上保养油那更好。我是天天飞,如果一周左右不飞, ...

就是上点事后油吗?上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上点事后油吗?上多少合适?

如果是长时间不使用,我是这么做,点火头拿下或松开:
1、发动机油门全关闭状态,从化油器进气口滴几滴,然后操动油门几下,主要是润滑化油器防止生锈;

2、油门全开或半开状态,再从化油器进气口滴几滴,转动几下发动机,进而润滑曲轴等部位;

3、从点火头口滴几滴,再转动几下发动机,润滑缸压等部位;转的时候最好拿点纸巾挡一下火头口,以免油喷出来。

4、油门全关闭,上紧火头,待机备用。

这里说的滴几滴,自己看着滴,各人滴量不同,就像滴眼药水,比滴眼药水还多那么几滴的感觉,反正自己觉得足了。
进而反正这保养油也不贵,一瓶用好久,滴多点也不怕,就怕少,

网友:
事后油这个东西·····
看你烧什么油了 COSMO的油强点,TOP油锈轴承是必须的。
一般爽飞后,抽空油箱里的燃油,然后重新打着发动机,让发动机充分燃烧油箱和机匣里的燃油。最后用纸巾把化油器和排气管口都堵就行了。

封存的办法很多,但这点我个人认为是必须。

但是提醒的是,当你再次准备起飞的时候
第一检查所有油管连接处是否松脱或者老化
第二拆下发动机火花塞,用手扭启动杆,让发动机低速 的泵油,相当于清洗下
(当然如果真的爱惜点的话,不怕麻烦拆下来清洗下发动机,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