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侧翻 ,求大神拯救

楼主(2016-06-06):
确认 电机 桨 电调线序都是正确的。
油门行程也校准了N次, pid也试着调了下。
不管是自稳还是手动,一推油门就右翻。
飞控方向也是对的,地面站跟飞机的姿态是一致的。

网友A:
如果前面你说的都对,几乎可以肯定你的板子安装方向不对,没有在软件里头设置板子安装方向

网友B:
你飞控usb
在什么方向。检查下你飞控方向

网友C:
确认飞控安装角度,水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面你说的都对,几乎可以肯定你的板子安装方向不对,没有在软件里头设置板子安装方向

板子的方向也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控usb
在什么方向。检查下你飞控方向

飞控方向也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飞控安装角度,水平校准。

陀螺仪,飞控方向都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方向也对的

在看看你地面站飞控有没有设置旋转

网友D:
看一下中立点都在1500吗

网友:
在全面检查下电机转向和桨也。在做一次油门行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陀螺仪,飞控方向都对的

上图,还有连接地面站,晃动飞机看地面站姿态显示是否正确,最后检查电调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还有连接地面站,晃动飞机看地面站姿态显示是否正确,最后检查电调顺序

姿态跟地面站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中立点都在1500吗

已经调过了,都在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面你说的都对,几乎可以肯定你的板子安装方向不对,没有在软件里头设置板子安装方向

板子方向设置过了,姿态跟地面站是一样的

网友F:
检查遥控设置。。。在地面站看通道是否一推油门副翼也跟着动,就好像做了混控一样。排查遥控接收机这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遥控设置。。。在地面站看通道是否一推油门副翼也跟着动,就好像做了混控一样。排查遥控接收机这块的问 ...

好像也没有,也没开混控。

网友:
重新刷固件,不行就换块板

网友D:
在CF里校油门行程,准备结束时再拉上全油门,相当于一次校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CF里校油门行程,准备结束时再拉上全油门,相当于一次校两次

油门行程校准,应该4个电机都会轻微转动的是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应该4个电机都会轻微转动的是么?

不是,拉倒最高听到声音关闭就校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拉倒最高听到声音关闭就校准好了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正常电调通电,应该会初期校准的吧,也就是电机轻微转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正常电调通电,应该会初期校准的吧,也就是电机轻微转动。

嗯,都会抖2下的。我第一次装机也是你说的侧翻,我还以为那装错了,最后发现是电调没在CF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都会抖2下的。我第一次装机也是你说的侧翻,我还以为那装错了,最后发现是电调没在CF里校准。

应该是抖的吧,但是我只有两个电机会抖,不知道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可能估计是电调,不管是油门行程的校准,还是一通电的初期校准,就只有右边2个电机会动。但是,推油门转的话,4个都会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抖的吧,但是我只有两个电机会抖,不知道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可能估计是电调,不管是油门行程 ...

这个没影响

网友:
校油门行程电机不会动,电调唱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姿态跟地面站是一样的。

还未解决?尝试更换一套pid试试

网友H:
巧了  和楼主类似的问题  所有参数跟另外一架鸡鸡的F3飞控一样(爽飞很久了)    然而这个F3就是一推油门就翻了  无语了   还是CC3D好弄   跟着向导走一遍就好了 ,。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未解决?尝试更换一套pid试试

换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巧了  和楼主类似的问题  所有参数跟另外一架鸡鸡的F3飞控一样(爽飞很久了)    然而这个F3就是一推油门就 ...

同理。。另外一架cc3d的,妥妥的。f3这个有点蒙逼了

网友I:
估计飞控的问题,换个f3.试试,从你说的情况看是飞控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飞控的问题,换个f3.试试,从你说的情况看是飞控出问题了

f3可不便宜那。。

网友:
1各通道行程量最小值小于1100  最大值大于1900试试

网友J:
4种可能性: 1,飞控的方向错误,2,4个电调的顺序错误,3,桨装错,4,电机转的方向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4种可能性: 1,飞控的方向错误,2,4个电调的顺序错误,3,桨装错,4,电机转的方向错

如果您说的您说的都好的呢?

网友K:
4个电调如果是BLheli固件的,都重新刷一下,同步一下设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您说的您说的都好的呢?

反正调机无数,出现轰油门就翻的,除了个别电调或者电机问题,就是这四种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反正调机无数,出现轰油门就翻的,除了个别电调或者电机问题,就是这四种原因

如果是某个电调问题,那怎么判断是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4个电调如果是BLheli固件的,都重新刷一下,同步一下设置。

刷过了,没什么用。

网友:
cc3d,和f3的电机标号完全不同,用cc3d的飞,f3必然侧翻。

网友L:
你在看看电调信号线的排列  当初我也是认为对了  可是一看才知道   排列是2134。。。。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在看看电调信号线的排列  当初我也是认为对了  可是一看才知道   排列是2134。。。。

电调线序是照着地面站的。

网友M: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情况,侧翻。你们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有相应的资料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情况,侧翻。你们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有相应的资料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没?

还是没解决。。能想到的都试了

网友:
这张情况就两个原因:电机顺序、桨的正反。板子方向不对不至于推油就翻,除非你是立起来装的。建议换个飞控试试

网友:
检查下遥控器的模式是否弄对了,如果是电直模式要选H-1模式才对
如果像你说的什么都检查了没问题。那就把机器绑在桌子上快速推拉油门,看电机是否会有加速过程中停转现象。记得带上桨,有时电调电机不匹配时,带载一会就会出现停转

网友:
你看下电机方向对不对?我记得我用cc3d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了所有电机取反方向,然后推油门就翻。

网友N:
引用 楼主:
如果您说的您说的都好的呢?

f3默认的电机顺序跟cc3d貌似不一样,你注意一下

网友:
你可以用调叁软件在调下看看,,我一起也出现侧翻的问题!我就是用cc3d调叁软件从新调了一下就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没用。。

换早期cf固件,bf固件对电调要求太高

网友:
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情况,我建议你,重新刷一个最新的固件,再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N:
f3默认的电机顺序跟cc3d貌似不一样,你注意一下

我知道,后来我更正过了还是没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后来我更正过了还是没用

怪了,这样吧,你多发些你飞机的安装图片还有遥控器工作的的图片什么的,飞机连上电脑的视频,尽量越详细越好。导致侧翻的原因实在太多了,发出来让广大魔友帮你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怪了,这样吧,你多发些你飞机的安装图片还有遥控器工作的的图片什么的,飞机连上电脑的视频,尽量越详细 ...

好的。

网友:
我的CC3D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推油就翻。 搞了好久才搞好, 板子方向,电机方向,水平。我遇到的是这些情况。楼主说的这个很诡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