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一定要安装在正中间么?

楼主(2016-06-06):
比如qav250

网友:
装边上也能用,

网友:
最好装在重心位置,重心最好在旋翼的几何中心位置。

网友:
重心位置

网友A:
安装在几何中心能让飞控对姿态的感应更准确,不安在中心也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在几何中心能让飞控对姿态的感应更准确,不安在中心也凑合。

好的 谢谢

网友B: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问题都没有

挺漂亮~~~~~~

网友:
装中间的话 更加精准点,不在也凑合飞

网友(2016-08-16):
应该没问题 感觉放边上效果还是稍微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问题都没有

飞机好大  感觉你的摄像头很危险  感觉起落架也有点多余了 哥们直接用电池当起落架

网友:
不用感觉不用考虑,飞控是加速度计,偏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装在中心点  震动相对来说小  但是在非中心点 稍微调一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