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携带穿越机通过机场安检的问题????

楼主(2016-06-06):
我真搞不懂这个坛子的搜索,好像你别指望搜到什么你想找的东西。问一下,有带穿越机过机场安检的吗?对
电池
有什么要求,好像他们对充电宝是看牌子,太杂的牌子好像不行。那么对于动力锂
电机
场安检是怎么看的?如何是大疆的话,我想可能好办点,毕竟是有品牌的东西。

网友A:
主要看电池容量吧,精灵3带4块原装电池曾经过国内航班安检,可查阅民航规定

网友A:
机身没被要求拿出来,电池被要求拿出来查看容量标示

楼主:
大疆的东西毕竟人家是正规商品,就是担心穿越机的东西不太好说。

网友A:
跟机身没关系。。。

网友B:
必须有明确的容量标示。总wh和数量各地要求不同。

网友C:
自组穿越那个样子,我觉得就很可疑,哈哈。
所以如实说明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按理是100wh每人,电极处必须贴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是100wh每人,电极处必须贴封条
说法各不一,看来还是这位兄弟说得专业些。肯定我指的是电池嘛,机身管我是什么样的,根本不用拿出来看。

楼主:
未必就没一个人带过一套穿越机过安检吗?

网友E:
电池提前寄过去,电池容量是有限制的。dji的电池跟普通穿越用的电池不一样。

网友F:
低调的。。自己做个标识写上去,想写多少写多少,当然别太过分。。毕竟电池坐飞机比较危险

网友G:
正规电池都会写多少V多少mAh和多少Wh的

网友H:
我选择电池提前寄过去,免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机场工作的路过

网友I:
我带过 电池先寄到你要去的地方 其它飞机要看带着就可以了

网友J:
航模电池别想带上飞机。1S的可以带。

网友K:
如果他们不让你过,你把BB响往电池上一插,再使劲往他们身上一扔,然后掉头就跑,明天绝对会上头条

楼主:
看来,穿越的电池我也不指望坐民航了,最多也就带个死大疆加两块电池了,穿越机也就坐坐自家汽车了。。。。。

网友L:
遥控器里的锂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