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总电压不正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06):
本人用的接收机是x4r,sb接线。用4s电池。地面站显示总电压是16.1 控上显示是11.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们遇到过吗?求解决

网友A:
你校准了电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校准了电压没有?

哥在哪里校准啊。控哪里我删除了配置然后又重新搜索还是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在哪里校准啊。控哪里我删除了配置然后又重新搜索还是不正确

我有校准了

网友:
要选中电压的数据,编辑,再设置比例...
不会搞的话干脆上电压模块,别个都校准过的.
飞控上的电压也要校准, 就是110那个数字, 调整到和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差不多就行了.
不过这样得到的电压只能参考一下, 误差比较大.

网友:
在CLI里有打开这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