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上新买的0改动mini mono 水下爽玩 3s的电

楼主(2016-06-06):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5Nzk5OTQzNg==.html
这么小的船2s3s玩都没问题,主要是防翻,再也不怕翻船了!

速度估计60左右,跑的很平稳,三四级风的水面,40多公分的小船能跑这样很不错了。
我用的是3s的锂电。防翻效果不错,再也不怕翻船了。
总体评价小船还是可以的,毕竟便宜,做工很多地方不够完美,特别是胶粘的地方,有点惨不忍睹。合模线都不齐

还有问题是轴设计有些缺陷买来以后必须自己检查并且加固一下,要不然会掉轴,然后船就回不来了。

好在我运气好虽然脱了胶但是桨没有掉。好不容易把船弄回来了!

螺旋桨固定的地方有点缺陷 ,自己要加一个螺丝,最好加一个桨夹!
期待以后如此大小的船可以再精致一些!

网友A:
实在没看明白这么跑有什么乐趣。。。楼主玩的这么不亦乐乎。。。

楼主:
今天只是下水试一下,看看船的性能,等改天和朋友一起玩!

网友:
电机声音貌似不够力!

网友:
很快的小船呀

网友B:
同船。如果这个价格的玻纤船,可能因为便宜毛病多就忍忍吧,但是这个价格的塑料船体,这做工这设计我只能呵呵了。
轴是硬伤,断轴,跑轴承,反正必坏。
群里好几条,有的平稳有的插水有的速度慢,说明产品个体差异大,不知是设计问题还是品控问题了。
小归小,挺折腾人。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少,希望新款能完善吧

网友C:
我也有一条这个船,才买的,请问:联轴器的加固,具体怎样做,是在机米螺丝上加螺丝胶吗?我没有救援船,在水中间跑脱轴就麻烦了,请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条这个船,才买的,请问:联轴器的加固,具体怎样做,是在机米螺丝上加螺丝胶吗?我没有救援船 ...

联轴器一般没事  我说的是主轴中间是粘合的 需要加固处理 ,要不然会断开!

网友:
同船··同控··不同浆的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看明白这么跑有什么乐趣。。。楼主玩的这么不亦乐乎。。。

一個人就是這樣傻跑啦'我也是傻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看明白这么跑有什么乐趣。。。楼主玩的这么不亦乐乎。。。

请指教,怎么玩才有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指教,怎么玩才有乐趣?

我没玩过船。。不太了解。。我玩过车,玩过穿越机,我觉得跑场地竞速会比较好玩一点吧。。。

网友(2016-07-06):
只要玩的开心  随便怎么玩都好,我也很多时候一个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船。如果这个价格的玻纤船,可能因为便宜毛病多就忍忍吧,但是这个价格的塑料船体,这做工这设计我只能呵 ...

朋友,有船的交流群吗?

网友:
你的船就是原装的配置吗?最高速度能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