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号救缓船(不断更新)

楼主(2016-06-06):
这段时间一只在搞电动挂机。  来上一下试船的视频。  配置是牛b无刷电机。250KV   800W(标称)    电池是5400MA   3S        120A好盈V3      续航能力还没试出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5NjkwMDY0NA==.html

网友:
配置什么桨?

网友A:
这已经超出船模的范畴了吧?直接成了载人小船了。

网友B:
看来要新开个“载人船”板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超出船模的范畴了吧?直接成了载人小船了。

把他改成遥控呢?

网友:
真是大号!

楼主:
6匹船外机的7寸3叶桨。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匹船外机的7寸3叶桨。

真不错,牛逼哦

网友:
  很厉害的大号船

网友:
果然够大只

网友:
改成遥控 无敌了

网友:
发几张船的图片。

网友C:
请教一下虾哥:我的船运行一段时间后,感觉震动很大,电机和轴系有点不同心,请教一下能不能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进行改造。谢谢虾哥。

网友:
虾哥就是叼!哈哈!玩的66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虾哥:我的船运行一段时间后,感觉震动很大,电机和轴系有点不同心,请教一下能不能有比较简单的 ...

用一体轴系。

楼主:
上次上6s下体箱承受不了那个扭力扫齿了。之后作了更换。

然后又去试了一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wMzE4MTI2MA==.html

结果发现不行。这个波箱是有减速的。下一步就要换螺旋桨。

网友:
就是轴系的上面有电机固定架,相对位置由机械加工精度决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新开个“载人船”板块了

灰常正确,哈哈

楼主:
继续更新----换大桨。

楼主:
测试出来了。测试视频。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xMzAxNjc3Ng==.html

网友D:
120A V3电调能带的动这么大的电机啊。这个电机可以替换油动船的发动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A V3电调能带的动这么大的电机啊。这个电机可以替换油动船的发动机吗?

电调没事   电机还在测试。

楼主:
又在折腾。

楼主:
上视频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yMDg2NjM2MA==.html

网友(2017-04-19):
好久没你的消息了,最近在干什么呀,虾哥

网友:
虾哥这是要开造船厂节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