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3的软件模式这里是什么意思,谁能从上往下翻译下解释。

楼主(2016-06-06):
请问F3的软件模式这里是什么意思,谁能从上往下翻译下解释。 还有手动模式要怎么调,第二个是自稳模式,哪个是手动模式,是不是自稳模式其他的范围就算是手动模式吗?我之前使用时CC3D现在升级F3飞控了有一点点不明白,

网友A:
你弄个中文版的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个中文版的不就行了吗

这个就是中文版的但是这个没翻译呀

网友B:
第一个解锁 第二自稳 第三半自稳 第4Airmode模式~什么都不开就是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解锁 第二自稳 第三半自稳 第4Airmode模式~什么都不开就是手动模式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解锁 第二自稳 第三半自稳 第4Airmode模式~什么都不开就是手动模式

正解
补充一点,手动模式打开motor_stop之后没有怠速。airmode就是打开怠速的手动模式。
后面的mag 磁罗盘模式(没用)  headfree无头模式(没用)(因为你的cc3d没有磁罗盘)

网友:
发重了,删贴

网友:
我记得泡泡有个教学贴里面有所有的f3调参。你翻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