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6-06):
好盈100a v3飞下来插头上有褐色液体,一看电容已经成这样了。

网友:
电容爆了,自己会换就换,不会就返厂

楼主:
新的,一次没飞过。折腾!

网友A:
没飞就爆了,真是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就爆了,真是醉人

不是,今天处女飞,结果一个起落下来就这样,我觉得是不是我转速有问题,电调很烫。

网友B:
转速多少啊?

网友:
一个起落就这样,楼主真是可以买彩票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多少啊?

天蝎星1100kv,大齿106t,电机齿12t,6s4300电池,油门曲线70。刘大师,帮我机机把把脉呢!

网友:
电容都这样了。。。。。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超过耐压了。你用的6s电池,满电电压25.2v,在电机频繁切换或者抖动的时候回增加电源线上的纹波,因此纹波超过了35V,导致35V耐压的电容爆浆了。

网友:
新的就这样没什么好讨论的,电容质量问题,要是楼主手头有合适的可自行焊下,搞不定就返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超过耐压了。你用的6s电池,满电电压25.2v,在电机频繁切换或者抖动的时候回增加电源线上的纹波 ...

以后怎样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怎样避免?

不飞可以避免,哈哈。

网友D:
  証明樓主是高手中之高手,

電容都操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后怎样避免?

我给一点个人建议,不一定有用仅做参考,看看能否在供电电路上消除一些干扰,另外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电调的滤波电容的耐压换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証明樓主是高手中之高手,

電容都操爆!

哈哈,高手手法细腻,不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一点个人建议,不一定有用仅做参考,看看能否在供电电路上消除一些干扰,另外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 ...

这个电解电容可以换同参数的固态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蝎星1100kv,大齿106t,电机齿12t,6s4300电池,油门曲线70。刘大师,帮我机机把把脉呢!

听到大师两个字好爽啊!此贴必须得认真回复!哈哈。。。。
我只说说电装和齿比的搭配:
为什么是106T?是用logo600改的logo550么?MIKADO的飞机搭配的时候最好参考一下官方推荐的搭配,网上MIKADO的550用的是153t+14t,齿比是10.9,你的搭配齿比是8.8,直接导致你的设定转速偏高了,如果按照比较理想的80%油门来算比套装版本的高了481.6,电调负担有点重了。
不过我看了MIKADO还有550SE版本,SE版本套装齿比是11.8,因为SE用600mm桨,所以转速相对550理应更低。但说明上的齿比范围可以达到8.1-12.75。我在想如果搭配8.1齿比的那应该可以相当暴力了。
我买logo600时就犯过错误,用了4035-560kv马达,把转速搭配的很高,也是第一起落就保护了,不过K牌没事
我的建议不一定正确:
1)最好按照MIKADO套装的齿比进行搭配,普通的动力套装才会比较适用些,电调负担不会很重,毕竟550很轻,常规飞行转速比logo600高不了多少或差不多;
2)如果就要很暴力的飞,那可能电调要更猛点才行了,毕竟6s电流大很多,550电池很热,600就不热,太费电池了;
3)电调是否有质量问题不能判断。

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到大师两个字好爽啊!此贴必须得认真回复!哈哈。。。。
我只说说电装和齿比的搭配:
为什么是106T? ...

感谢回复这么详细,去年51见你在小罗活动飞狗7,飞的很不错!我的logo550SX的大齿和电机齿都是M1粗齿,应该现在都这么配置了,老的都是M0.7,据说比较容易扫齿。我也比较了亚拓550L,算下来转速也差不多,按照你的表格,我定速70%,应该不算暴力,但是飞下来电调很烫,不能摸,我估计还是设置上有问题。皮带的松紧我是拉紧后有3毫米左右来去,请教下皮带是不是过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