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F3 OSD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06):
使用BRF3 OSD时不接摄像头OSD显示正常,但将摄像头信号接入飞控OSD就显示不出来。请部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摄像头换了几个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A:
制式没有一致,PAL或NTSC必须是一样的。设置osd的视频制式为PAL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没有一致,PAL或NTSC必须是一样的。设置osd的视频制式为PAL看看吧。

谢谢!OSD设置使用那个软件,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OSD设置使用那个软件,能否给个链接?

?from=y1.9-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y1.9-3.1

谢谢!已经搞定就是在OSD设置软件里面把制式设置为P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