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不是4140+673?

楼主(2016-06-06):
如题,只看到4140,没看到673呢?是不是被骗了?另外这只能12v供电吗?

网友:
637是感光元件的型号,镜头后边的那个。需要焊下来才能看到。

网友:
4140+5148两个芯片,也可能配的811感光元件。不拆下来看不到的。

网友:
很多假货,我回来都拆掉确认的

楼主:
呃,673要焊下来才能看啊?还是算了…………谢谢各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