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过充·····求大神!!!!!

楼主(2016-06-06):
新入手的二手A6···设置电流为12.5V ····· 然后充电截止电压是4.2 V 2.0A充电 ···3S 2200 的
电池
充满之后有一片电压为4.22 几块电池全是这种···怎么办啊··求大神支招··

网友:
别纠结 0.02

网友A:
0.02

网友B:
充电器有点问题。

网友C:
我也是A6 ,最多能充到4.19,再也不能冲了

网友D:
充电限制电压4.2V是因为高会降低寿命,并不是超过4.20000000V就会boom

网友E:
你用的什么测的电压?结果准吗?

网友F(2016-08-06):
今天我的把格氏3s2200的都充鼓了,电压单片到4.38了。肯定是充电器城了,难怪充电器那么烫了,风扇都不启动。

网友G:
也可能是充电器检测电压不准啊